MSP430F149基础时钟配置

楼主:
一、单片机的时钟是干嘛的
单片机就是一个复杂的时序逻辑电路
时钟是整个系统的同步信号,当时钟出现故障时会带来整体的功能故障。时钟脉冲丢失会导致系统数据总线、地址总线或控制总线没有动作。时钟脉冲的速率、振幅、宽度、形状及相位发生变化均可能引发故障。
总之,我的理解是,就像我们按照口号跑步一样,口号不均匀或者是口号太弱太强等都会使我们乱了步调。单片机是按照时钟信号的节拍一步步有序运行的,时钟信号出问题会直接导致单片机工作异常甚至不能工作。
二、MSP430F149基础时钟简介
1、MSP430F149单片机共有三个时钟源可选
内部RC振荡器(工作频率由内部或外部基准电阻(P2.5)确定)
       外部低速晶体(接XIN和XOUT两引脚)
       外部高速晶体(接XT2IN和XT2OUT两引脚)
每一种时钟源都可以经过分频后再被利用。其中外部低速晶体(XTIN)可作为ACLK也可作为MCLK,外部高速晶体(XT2IN)只能作为MCLK,内部RC振荡器(DCO)能够作为SMCLK或者MCLK。

MCLK:Master Clock,系统主时钟单元,为系统内核提供时钟
SMCLK:Sub-Main Clock,系统子时钟,也是可以由软件选择时钟源
ACLK:Auxiliary Clock,辅助时钟
时钟这样设计的重要意义:低功耗的实现(后面会讲到)
三、MSP430F149时钟设置相关的寄存器
共三个寄存器:DCOCTL、BCSCTL1、BCSCTL2
DCOCTL:Data Control Oscillator ConTroL,设置内部RC振荡器的频率和调制选择。
BCSCTL1:Basic Clock Select ConTroL 1,设置高速晶体启停、低速晶体工作模式、ACLK分频系数和内部电阻的选择。
BCSCTL2:设置MCLK时钟源、MCLK分频系数、SMCLK时钟源、SMCLK分频系数、DCO时钟源频率的确定是外部时钟还是内部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