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通信后,接受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完全和发送的不一样,新手,请各位大神相助...

楼主:
程序也都是在店铺里下载的例程,发送端的灯是在闪的,接收端也闪,可是接受端用串口调试,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和发送的完全不一样。。。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了,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吧~麻烦了,,用的单片机是msp430f149
-----------------------------------------发送例程:
#include
//==============================================================================
#define  RF24L01_CE_0        P3OUT &=~BIT1
#define  RF24L01_CE_1        P3OUT |= BIT1
//=============================RF24L01_CSN端口==================================
#define  RF24L01_CSN_0       P3OUT &=~BIT3
#define  RF24L01_CSN_1       P3OUT |= BIT3
//=============================RF24L01_SCK======================================
#define  RF24L01_SCK_0       P3OUT &=~BIT2
#define  RF24L01_SCK_1       P3OUT |= BIT2
//=============================MISO端口=========================================
#define  RF24L01_MISO_0      P3OUT &=~BIT0
#define  RF24L01_MISO_1      P3OUT |= BIT0
//============================= RF24L01_MOSI端口================================
#define  RF24L01_MOSI_0      P2OUT &=~BIT6
#define  RF24L01_MOSI_1      P2OUT |= BIT6
//==========================IRQ状态============================================
#define  RF24L01_IRQ_0       P2OUT &=~BIT7
#define  RF24L01_IRQ_1       P2OUT |= BIT7
//==============================================================================
#define  LED1_0              P6OUT &=~BIT1          //输出0
#define  LED1_1              P6OUT |= BIT1          //输出1
#define  LED2_0              P6OUT &=~BIT2          //输出0
#define  LED2_1              P6OUT |= BIT2          //输出1
//===================================LCD========================================
#define  DataDir             P4DIR
#define  DataPort            P4OUT
//==============================================================================
#define  Busy              0x80
//==============================================================================
#define  CtrlDir             P6DIR
#define  CLR_RS              P6OUT&=~BIT6;         //RS = P6.6
#define  SET_RS              P6OUT|=BIT6;
//==============================================================================
#define  CLR_RW              P6OUT&=~BIT5;   //RW = P6.5
#define  SET_RW              P6OUT|=BIT5;
//==============================================================================
#define  CLR_EN              P6OUT&=~BIT4;   //EN = P6.4
#define  SET_EN              P6OUT|=BIT4;
//==========================NRF24L01============================================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 32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   // 32 uints TX payload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1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RF24l01状态=====================================
char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char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char  sta;
char TxBuf[32]=
{
0x01,0x02,0x03,0x4,0x05,0x06,0x07,0x08,
0x09,0x10,0x11,0x12,0x13,0x14,0x15,0x16,
0x17,0x18,0x19,0x20,0x21,0x22,0x23,0x24,
0x25,0x26,0x27,0x28,0x29,0x30,0x31,0x32,
};
//==============================================================================
void LED_IO_set(void);
void RF24L01_IO_set(void);
void ms_delay(void);
void InitSys();
void Delay(int s);
char SPI_RW(char data);
char SPI_Read(char reg);
char SPI_RW_Reg(char reg, char value);
char SPI_Read_Buf(char reg, char *pBuf, char uchars);
char SPI_Write_Buf(char reg, char *pBuf, char uchars);
void SetRX_Mode(void);
char nRF24L01_RxPacket(char* rx_buf);
void nRF24L01_TxPacket(char * tx_buf);
void init_NRF24L01(void);
//===========================LED端口设置==========================================
void LED_IO_set(void)
{
      P6DIR |= 0x06;   P6SEL&=0xf9;
}
//===========================RF24L01端口设置==========================================
void RF24L01_IO_set(void)
{
      P2DIR &= 0x7f;    P2DIR |= 0x40;  P2SEL&=0x3F;   P2IE=P2IE&0x3f;
      P3DIR &= 0xFE;    P3DIR |= 0x0E;  P3SEL&=0xF0;
}
//==============================================================================
void LCD_IO_set()
  {
    CtrlDir |= 0x70;                 //控制线端口设为输出状态
    DataDir  = 0xFF;                 //数据端口设为输出状态
    P4SEL=0x00;                    //设置P4为一般数字IO口
    P6SEL&=0x8f;                  //设置P6为一般数字IO口
  }
//******************************************************************************
//系统初始化
//******************************************************************************
void InitSys()
{
   unsigned int iq0;
   _DINT();
   BCSCTL1 &=~XT2OFF;
   do
   {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 (iq0 = 0xFF; iq0 > 0; iq0--); // 延时,等待XT2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XT2是否起振
   BCSCTL2 =SELM1+SELS;                // MCLK,SMCLK时钟为XT2
}
//========================延时约5ms=============================================
void ms_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40000;
    while (i != 0)
    {
        i--;
    }
}
//========================================长延时================================
void Delay(int s)
{
unsigned int i,j;
for(i=0; i for(j=0; j }
//******************************************************************************************
//延时函数
//******************************************************************************************
void inerDelay_us(char n)
{
for(;n>0;n--);
}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
char SPI_RW(char data)
{
char i,temp=0;
    for(i=0;i<8;i++) // output 8-bit
    {
if((data & 0x80)==0x80)
{
  RF24L01_MOSI_1;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
else
{
   RF24L01_MOSI_0;
}
//==============================================================================
  data = (data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temp<<=1;
  RF24L01_SCK_1;                // Set SCK high..
  if((P3IN&0x01)==0x01)temp++;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RF24L01_SCK_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temp);               // return read uchar
}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
char SPI_Read(char reg)
{
char reg_val;
RF24L01_CSN_0;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RF24L01_CSN_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
char SPI_RW_Reg(char reg, char value)
{
char status1;
RF24L01_CSN_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1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RF24L01_CSN_1;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1);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chars:读出数据的个数
//****************************************************************************************************/
char SPI_Read_Buf(char reg, char *pBuf, char chars)
{
char status2,uchar_ctr;
RF24L01_CSN_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2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
for(uchar_ctr=0;uchar_ctr         {
pBuf[uchar_ctr] = SPI_RW(0);    //
        }
RF24L01_CSN_1;
return(status2);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写数据: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
char SPI_Write_Buf(char reg, char *pBuf, char chars)
{
char status1,uchar_ctr;
RF24L01_CSN_0;             //SPI使能
status1 = SPI_RW(reg);
for(uchar_ctr=0; uchar_ctr         {
SPI_RW(*pBuf++);
        }
RF24L01_CSN_1;           //关闭SPI
return(status1);        //
}
//****************************************************************************************************/
//函数:void SetRX_Mode(void)
//功能:数据接收配置
//****************************************************************************************************/
void SetRX_Mode(void)
{
RF24L01_CE_0 ;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RF24L01_CE_1;
inerDelay_us(130);//注意不能太小
}
//******************************************************************************************************/
//函数: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如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
char nRF24L01_RxPacket(char* rx_buf)
{
    char revale=0;
sta=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sta&0x40)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RF24L01_CE_0 ;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revale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return revale;
}
//***********************************************************************************************************
//函数:void nRF24L01_TxPacket(char * tx_buf)
//功能:发送 tx_buf中数据
//**********************************************************************************************************/
void nRF24L01_TxPacket(char * tx_buf)
{
RF24L01_CE_0 ;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RF24L01_CE_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inerDelay_us(10);
}
//****************************************************************************************
//NRF24L01初始化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inerDelay_us(100);
  RF24L01_CE_0 ;    // chip enable
  RF24L01_CSN_1;   // Spi disable
  RF24L01_SCK_0;   // Spi clock line init high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
//=============================================================================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禁止看门狗
      LED_IO_set();
      RF24L01_IO_set();
      LCD_IO_set();
      InitSys();
      init_NRF24L01() ;
    nRF24L01_TxPacket(TxBuf); // Transmit Tx buffer data
      LED1_1;LED2_1;
      while(1)
      {
          nRF24L01_TxPacket(TxBuf);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清状态寄存器
          ms_delay();          ms_delay();
          LED1_1;
          ms_delay();          ms_delay();
          LED1_0;
      }
}
-----------------------------------------接受例程:
#include
//==============================================================================
#define  RF24L01_CE_0        P3OUT &=~BIT1
#define  RF24L01_CE_1        P3OUT |= BIT1
//=============================RF24L01_CSN端口==================================
#define  RF24L01_CSN_0       P3OUT &=~BIT3
#define  RF24L01_CSN_1       P3OUT |= BIT3
//=============================RF24L01_SCK======================================
#define  RF24L01_SCK_0       P3OUT &=~BIT2
#define  RF24L01_SCK_1       P3OUT |= BIT2
//=============================MISO端口=========================================
#define  RF24L01_MISO_0      P3OUT &=~BIT0
#define  RF24L01_MISO_1      P3OUT |= BIT0
//============================= RF24L01_MOSI端口================================
#define  RF24L01_MOSI_0      P2OUT &=~BIT6
#define  RF24L01_MOSI_1      P2OUT |= BIT6
//==========================IRQ状态============================================
#define  RF24L01_IRQ_0       P2OUT &=~BIT7
#define  RF24L01_IRQ_1       P2OUT |= BIT7
//==============================================================================
#define  LED1_0              P6OUT &=~BIT1          //输出0
#define  LED1_1              P6OUT |= BIT1          //输出1
#define  LED2_0              P6OUT &=~BIT2          //输出0
#define  LED2_1              P6OUT |= BIT2          //输出1
//===================================LCD========================================
#define  DataDir             P4DIR
#define  DataPort            P4OUT
//==============================================================================
#define  Busy              0x80
//==============================================================================
#define  CtrlDir             P6DIR
#define  CLR_RS              P6OUT&=~BIT6;         //RS = P6.6
#define  SET_RS              P6OUT|=BIT6;
//==============================================================================
#define  CLR_RW              P6OUT&=~BIT5;   //RW = P6.5
#define  SET_RW              P6OUT|=BIT5;
//==============================================================================
#define  CLR_EN              P6OUT&=~BIT4;   //EN = P6.4
#define  SET_EN              P6OUT|=BIT4;
//==========================NRF24L01============================================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 32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   // 32 uints TX payload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1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RF24l01状态=====================================
char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char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char  sta;
char  RxBuf[32]=
      { 0x01,0x02,0x03,0x4,0x05,0x06,0x07,0x08,
        0x09,0x10,0x11,0x12,0x13,0x14,0x15,0x16,
        0x17,0x18,0x19,0x20,0x21,0x22,0x23,0x24,
        0x25,0x26,0x27,0x28,0x29,0x30,0x31,0x32};
//==============================================================================
void LED_IO_set(void);
void RF24L01_IO_set(void);
void LCD_IO_set();
void ms_delay(void);
void InitSys();
void Delay(int s);
char SPI_RW(char data);
char SPI_Read(char reg);
char SPI_RW_Reg(char reg, char value);
char SPI_Read_Buf(char reg, char *pBuf, char uchars);
char SPI_Write_Buf(char reg, char *pBuf, char uchars);
void SetRX_Mode(void);
char nRF24L01_RxPacket(char* rx_buf);
void nRF24L01_TxPacket(char * tx_buf);
void init_NRF24L01(void);
void init_uart0(void);
void   R_S_Byte(char R_Byte);
//===========================LED端口设置==========================================
void LED_IO_set(void)
{
      P6DIR |= 0x06;   P6SEL&=0xf9;
}
//===========================RF24L01端口设置==========================================
void RF24L01_IO_set(void)
{
      P2DIR &= 0x7f;    P2DIR |= 0x40;  P2SEL&=0x3F;   P2IE=P2IE&0x7f;
      P3DIR &= 0xFE;    P3DIR |= 0x0E;  P3SEL&=0xF0;
}
//==============================================================================
void LCD_IO_set()
  {
    CtrlDir |= 0x70;                 //控制线端口设为输出状态
    DataDir  = 0xFF;                 //数据端口设为输出状态
    P4SEL=0x00;                    //设置P4为一般数字IO口
    P6SEL&=0x8f;                  //设置P6为一般数字IO口
  }
//******************************************************************************
//系统初始化
//******************************************************************************
void InitSys()
{
   unsigned int iq0;
   _DINT();
   BCSCTL1 &=~XT2OFF;
   do
   {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 (iq0 = 0xFF; iq0 > 0; iq0--); // 延时,等待XT2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XT2是否起振
   BCSCTL2 =SELM1+SELS;                // MCLK,SMCLK时钟为XT2
}
//========================延时约5ms=============================================
void ms_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40000;
    while (i != 0)
    {
        i--;
    }
}
//========================================长延时================================
void Delay(int s)
{
unsigned int i,j;
for(i=0; i for(j=0; j }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
char SPI_RW(char data)
{
        char i,temp=0;
    for(i=0;i<8;i++) // output 8-bit
    {
if((data & 0x80)==0x80)
{
  RF24L01_MOSI_1;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
else
{
   RF24L01_MOSI_0;
}
//==============================================================================
  data = (data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temp<<=1;
  RF24L01_SCK_1;                // Set SCK high..
  if((P3IN&0x01)==0x01)temp++;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RF24L01_SCK_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temp);               // return read uchar
}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
char SPI_Read(char reg)
{
char reg_val;
RF24L01_CSN_0;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RF24L01_CSN_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
char SPI_RW_Reg(char reg, char value)
{
char status1;
RF24L01_CSN_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1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RF24L01_CSN_1;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1);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chars:读出数据的个数
//****************************************************************************************************/
char SPI_Read_Buf(char reg, char *pBuf, char chars)
{
char status2,uchar_ctr;
RF24L01_CSN_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2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
for(uchar_ctr=0;uchar_ctr         {
pBuf[uchar_ctr] = SPI_RW(0);    //
        }
RF24L01_CSN_1;
return(status2);
}
//*********************************************************************************************************
//函数: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写数据: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
char SPI_Write_Buf(char reg, char *pBuf, char chars)
{
char status1,uchar_ctr;
RF24L01_CSN_0;             //SPI使能
status1 = SPI_RW(reg);
for(uchar_ctr=0; uchar_ctr         {
SPI_RW(*pBuf++);
        }
RF24L01_CSN_1;           //关闭SPI
return(status1);        //
}
//****************************************************************************************************/
//函数:void SetRX_Mode(void)
//功能:数据接收配置
//****************************************************************************************************/
void SetRX_Mode(void)
{
RF24L01_CE_0 ;
        Delay(1);
RF24L01_CE_1;
Delay(1000);//注意不能太小
}
//******************************************************************************************************/
//函数: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如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
char nRF24L01_RxPacket(char* rx_buf)
{
    char revale=0;
sta=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sta&0x40)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RF24L01_CE_0 ;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revale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else
        {
              revale =0;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return revale;
}
//***********************************************************************************************************
//函数:void nRF24L01_TxPacket(char * tx_buf)
//功能:发送 tx_buf中数据
//**********************************************************************************************************/
void nRF24L01_TxPacket(char * tx_buf)
{
RF24L01_CE_0 ;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RF24L01_CE_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Delay(600);
}
//****************************************************************************************
//NRF24L01初始化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RF24L01_CE_0 ;    // chip enable
  RF24L01_CSN_1;   // Spi disable
  RF24L01_SCK_0;   // Spi clock line init high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Delay(1000);
}
//===============================串口初始化=====================================
void init_uart0(void)
  {
//====================串口工作模式设置========================================
    U0CTL=0x00;      // U0CTL包含串口0通信协议、通信模式、校验位等设置,允许UART0
    U0CTL +=CHAR;    //(CHAR=0x10)当CHAR=0时位7位数据,当 CHAR=1时为8位数据
                     //不需要校验,数据位为8位,无反馈,异步UART通信,UART被允许
//====================串口发送操作设置========================================
    U0TCTL=0x00;     //U0TCTL包含串口0发送功能操作
    U0TCTL +=SSEL0;  //波特率发生器选择ACLK
                     //#define SSEL1  (0x20)       #define SSEL0  (0x10)
//====================串口拨特率设置9600====================================
//===================拨特率计算公式:拨特率=BRCLK/(UBR+(M7+M6+。。。。+M0)/8)
    UBR0_0=0x03;     //UBR0_0为串口0波特率整数部分低地址
    UBR1_0=0x00;     //UBR1_0为串口0波特率整数部分高地址
    UMCTL_0=0x4A;    //UBR1_0为串口0波特率小数部分高地址
//===================串口收发使能控制=========================================
    ME1 |= UTXE0;    //串口0发送功能使能
    ME1 |= URXE0;    //串口0接收功能使能
//===================串口中断使能控制=========================================
//  IE1 |= URXIE0;   //串口0接收中断使能
//   IE1 |= UTXIE0;   //串口0发送中断使能
//===================端口第二功能使能=========================================
    P3SEL |=BIT4;    //设置P3。4为UART0 的TXD
    P3SEL |=BIT5;    //设置P3。5为UART0 的RXD
    P3DIR |=BIT4;    //设置P3。4为输出
  }
//==============================================================================
void   R_S_Byte(char R_Byte)
{
    while((IFG1&UTXIFG0)==0); //
    TXBUF0=R_Byte;
}
//========================等待1602液晶完成内部操作==============================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P4DIR &= 0x00;  //将P4口切换为输入状态
    CLR_RS;
    SET_RW;
    _NOP();
    SET_EN;
    _NOP();
    _NOP();
    while((P4IN & Busy)!=0);  //检测忙标志
    CLR_EN;
    P4DIR |= 0xFF;  //将P4口切换为输出状态
}
//==========================向液晶模块写入命令==================================
//=================cmd--命令,chk--是否判忙的标志,1:判忙,0:不判=============
void LcdWriteCommand(char cmd,char chk)
{
    if (chk) WaitForEnable();   // 检测忙信号?

    CLR_RS;
    CLR_RW;
    _NOP();
    DataPort = cmd;             //将命令字写入数据端口
    _NOP();

    SET_EN;                     //产生使能脉冲信号
    _NOP();
    _NOP();
    CLR_EN;
}
//=====================向液晶显示的当前地址写入显示数据=========================
void LcdWriteData(char data )
{
    WaitForEnable();        //等待液晶不忙
    SET_RS;
    CLR_RW;
    _NOP();
    DataPort = data;        //将显示数据写入数据端口
    _NOP();
    SET_EN;                 //产生使能脉冲信号
    _NOP();
    _NOP();
    CLR_EN;
}
//==================向液晶输入显示字符位置的坐标信息============================
void LocateXY(char x,char y)
{
   char temp;
    x&= 0x01;
    temp = y&0x0f;
    if(x)   temp |= 0x40;  //如果在第2行
    temp |= 0x80;
    LcdWriteCommand(temp,0);
}
//==========================在某个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x--位置的列坐标   y--位置的行坐标data--显示的字符数据=============
void DisoneChar(char x,char y,char data)
{
    LocateXY( x, y );
    LcdWriteData( data );
}
//==============================让液晶从某个位置起连续显示一个字符==============
//==============================y--位置的列坐标  x--位置的行坐标================
void DispStr(char x,char y,char *ptr)
{
   char *temp;
   char i,n = 0;

    temp = ptr;
    while(*ptr++ != '\0')   n++;    //计算字符串有效字符的个数

    for (i=0;i     {
        DisoneChar(x++,y,temp);
        if (x == 0x0f)
        {
           x  = 0;
           y ^= 1;
        }
    }
}
//让液晶从某个位置起连续显示N个字符
void DispNChar(char x,char y,char n,char *ptr)
{
   char i;

    for (i=0;i     {
        DisoneChar(x++,y,ptr);
        if (x == 0x0f)
        {
           x = 0;
           y ^= 1;
        }
    }
}
//========================对1602液晶模块进行复位操作============================
void LcdReset(void)
{
    LcdWriteCommand(0x38, 0);     //规定的复位操作
    ms_delay();
    LcdWriteCommand(0x38, 0);
    ms_delay();
    LcdWriteCommand(0x38, 0);
    ms_delay();
    LcdWriteCommand(0x38, 1);  //显示模式设置
    LcdWriteCommand(0x08, 1);  //显示关闭
    LcdWriteCommand(0x01, 1);         //显示清屏
    LcdWriteCommand(0x06, 1);  //写字符时整体不移动
    LcdWriteCommand(0x0c, 1);  //显示开,不开游标,不闪烁

}
//==================================NEWMSG-JASK3000=============================
void NewmsgJASK3000()
{
     DisoneChar(0,1,0x4e) ;
     DisoneChar(0,2,0x45) ;
     DisoneChar(0,3,0x57) ;
     DisoneChar(0,4,0x4d) ;
     DisoneChar(0,5,0x53) ;
     DisoneChar(0,6,0x47) ;
     DisoneChar(0,7,0x2d) ;
     DisoneChar(0,8,0x2d) ;
     DisoneChar(0,9,0x4a) ;
     DisoneChar(0,10,0x41) ;
     DisoneChar(0,11,0x53) ;
     DisoneChar(0,12,0x4b) ;
     DisoneChar(0,13,0x33) ;
     DisoneChar(0,14,0x30) ;
     DisoneChar(0,15,0x30) ;
     DisoneChar(0,16,0x30) ;
     ms_delay();
     DisoneChar(1,5,0x3c) ;
     DisoneChar(1,6,0x55) ;
     DisoneChar(1,7,0x73) ;
     DisoneChar(1,8,0x69) ;
     DisoneChar(1,9,0x6e) ;
     DisoneChar(1,10,0x67) ;
     DisoneChar(1,11,0x3e) ;
}
//=============================================================================
main()
{
      char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禁止看门狗
      LED_IO_set();
      RF24L01_IO_set();
      LCD_IO_set();
      InitSys();
      init_uart0();
      init_NRF24L01() ;
      LcdReset();        //LCD初始化
      NewmsgJASK3000();
      LED1_1;LED2_1;
      while(1)
      {
     SetRX_Mode();
  if(nRF24L01_RxPacket(RxBuf))   //判断是否收到数据
        {
            LED1_0;
             for(i=0;i<32;i++)        //收到数据后,串口显示
       {
  R_S_Byte(RxBuf);
  Delay(30);
       }
        }
        LED1_1;
        ms_delay();
      }
}
------------------------------------------------------接受后的串口显示:

谢谢各位大神啦,真的愁死了。。。

网友:
这个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