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引起的中断是什么类型中断?

楼主:
 28335一直检测传感器输出的电压值,一旦该值大于某个数,就立即起动中断,这应该用外部中断还是定时器?谢谢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外部事件触发的外部中断
博采众长,回馈大众!!

网友:
你用到定时器了吗?没用哪里来的定时器中断?你检测输出电压应该是AD采集来的吧,然后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网友:
用不着什么中断,这个变量在被赋值的那个时刻就是

网友:
28335没有这种判断ad限值的中断源,你可以定时查询进行判断,或者在每次ad转换完成后立即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