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电式蜂鸣器和电磁式蜂鸣器

楼主:
最近在使用蜂鸣器做报警提示音,发现压电式和电磁式蜂鸣器的效果不太一样,相同频率下,压电式发声更尖锐一些,想请教有过蜂鸣器经历的大牛,能不能用两种蜂鸣器发出相同的声音?或者说这两种蜂鸣器各自有什么局限?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

网友:
“能不能用两种蜂鸣器发出相同的声音?”
非常非常困难。
都是扬声器(喇叭),而且都是动圈式扬声器,都是一样的直径,有的扬声器十几元,甚至几元,有的扬声器敢卖几千甚至上万。为什么?声音不一样。
乐器的差别更大,一把小提琴几百元的也有,几百万的也有。无非是声音不一样。

网友:
“或者说这两种蜂鸣器各自有什么局限?”
一般地说,质量好的压电式蜂鸣器的效率稍高,或者说同样的声压下省些电。当然,质量差的压电式蜂鸣器就不要说了。

网友:
正好有个资料可以看看
压电声音元件的基础知识——发声机理

网友:
压电式蜂鸣器是以压电陶瓷的压电效应,来带动金属片的振动而发声;
电磁式的蜂鸣器是利用电磁的原理,在通电后将金属振动膜吸下,不通电时依振动膜的弹力弹回。
压电式蜂鸣器主要是以方波来驱动而发声,而电磁式蜂鸣器则是以1/2的方波进行驱动发声;其次压电式蜂鸣器还需要较高的电压才能产生足够的音压。

网友:
压电式蜂鸣器靠脉冲电流作用于压电陶瓷使其振动发声,通常声音较小,常在一面加装助声腔;压电式蜂鸣器 压电式蜂鸣器主要由多谐振荡器、压电蜂鸣片、阻抗匹配器及共鸣箱、外壳等组成。有的压电式蜂鸣器外壳上还装有发光二极管电磁式的区别在于通电部分的线圈在永磁体构成的磁场中运动,带动和线圈粘在一起的音盘振动发声,音质比压电式的要好。
电磁式蜂鸣器 电磁式蜂鸣器由振荡器、电磁线圈、磁铁、振动膜片及外壳等组成。 接通电源后,振荡器产生的音频信号电流通过电磁线圈,使电磁线圈产生磁场。振动膜片在电磁线圈和磁铁的相互作用下,周期性地振动发声。

网友:
多谢大家,在此一并感谢!

网友:
各位有知道有源压电蜂鸣器的那个驱动电路的原理吗,给直流电压是怎么谐振出方波的(好像只有一个三极管),小的拆开一个有源蜂鸣器,看了看板子,依然不懂啊

网友:
如下图所示C:\Users\56948\Desktop\IMG_20170316_201236

网友:
刚才搞错了

网友:
这是一个自激式振荡器。电感提供直流供电回路(扼流圈),电阻和二极管是偏置电路,压电陶瓷片等效为谐振回路,反馈信号是从压电陶瓷片上的一个反馈电极(图中中间那根红线)取得的。整个振荡器的工作原理大致上与通过变压器反馈的振荡电路相同。

网友:
是不是直接方波驱动有高频成分,加个低通滤波试试

网友:
有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