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modbus协议使PLC与触摸屏(TP2507)通信

楼主:
如何使用modbus协议使PLC与触摸屏(TP2507)通信,尽量详细一点,刚接触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网友A:
1、首先使用什么通讯接口,调通该接口;
2、确定好使用哪些功能码,有什么参数,每个参数的寄存器地址,取值范围,可读可写等,
3、在原来的通讯接口上软件采用modbus协议处理

网友:
. 触摸屏默认的通信格式是 9600/7/E/1 ,通信接口是RS485-4,然后其他的我就不知道怎么弄了,我在想是不是在写PLC的软件里写PLC与触模屏通信的程序,然后在触摸屏上设置一些开关等等来控制触摸屏,不知道我的想法是不是正确的,求大神帮忙

网友B:
网上东抄抄,西抄抄各种代码,零零碎碎的,这样不靠谱。

modbus应该算入门级的bus了,学好了这个,就可以对其他如canbus,profibus,HART,fieldbus等等,进行深入研究。
不过,网上的东西不错,但是过于零零碎碎了,不好系统学习。

其实,modbus虽然比较简单,但是如果不注意有很多坑, 特别是寄存器的位数,大小端处理,浮点数,长整数的处理等等。 目前也没有什么合适的书籍系统介绍,帮助理解的。

刚刚搜了一下,只有最近清华出版的《Modbus软件开发实战指南》不错, 应该是Modbus开发方面第一书,很系统很全面,各种代码都是开源的。 内容着重讲述如何快速入门并精通Modbus软件开发技术, 适用于初学Modbus通信协议的读者,京东淘宝都有吧,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首先使用什么通讯接口,调通该接口;
2、确定好使用哪些功能码,有什么参数,每个参数的寄存器地址,取 ...

在原来的通讯接口上如何用软件采用modbus协议处理,比如 说的设备地址、命令号、通道号、传感器编码、CRC等,有点搞不清楚,大神求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东抄抄,西抄抄各种代码,零零碎碎的,这样不靠谱。

modbus应该算入门级的bus了,学好了这个,就可 ...

感觉MODBUS协议好难对于初学者,看了几天没有看明白什么,什么地啊,命令号、通道号等原谅我看不懂,书上的很粗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