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475为什么5V供电时发热相当严重呢?

楼主:
AD8475工作正常,但是发热严重。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AD8475工作正常,但是发热严重”
你根据什么现像判断“工作正常”?

网友B:
ADI的片子,官方有参考的硬件demo的,还有我大致看了下这个片子是单电源和双电源供电两种方式。
http://www.analog.com/cn/search.html?q=AD8475

Single supply: 3 V to 10 V
Dual supplies: ±1.5 V to ±5 V

不知道你是哪种供电方式,还有发烫是否有可能是其他负载引起的。我估计你用手摸的。
排除其他负载引起发热的因素,然后再看你的片子。还有注意你的片子的来料,ADI的芯片不便宜哦,而且说不好能买到假货。。。。

网友C:
在电源到芯片的走线之间加上去耦电容试试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AD8475工作正常,但是发热严重”
你根据什么现像判断“工作正常”?

采集出来的值是正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DI的片子,官方有参考的硬件demo的,还有我大致看了下这个片子是单电源和双电源供电两种方式。
http://ww ...

是不便宜,我买了几家试了都一样。太热没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电源到芯片的走线之间加上去耦电容试试呢

去耦电容加了,都没用它,只给它供电就烫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不便宜,我买了几家试了都一样。太热没敢用。

仔细排查硬件电路,我之前有遇到坛子里有个网友。他用软件驱动某个芯片,他一直说有问题。

我提供给他的思路是,先排查硬件问题。他说没问题。。。。

可是最后,连那个芯片电源,供电都不对。

我刹那间,有想打人的冲动。。。。

所以,先按照ADI的demo和datasheet,排查硬件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采集出来的值是正确的

“采集出来的值是正确的”并不能说明“工作正常”,至少你认为发热严重,而且你认为“发热严重”是一种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采集出来的值是正确的

该芯片是可变增益运算放大器。运放可能输出数值正常,但若用示波器看输出波形,上面带有“毛刺”,这是运放产生了寄生振荡,此时运放一般会发热。
所以,建议用示波器看看运放输出波形。
另外,示波器探头接到运放输出端这件事,有可能改变运放工作状态,寄生振荡停止。所以示波器探头接到运放输出端后还要观察一段时间,看芯片发热情况是否有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集出来的值是正确的”并不能说明“工作正常”,至少你认为发热严重,而且你认为“发热严重”是一种不 ...

对这芯片不太了解啊,求证一下是不是发热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排查硬件电路,我之前有遇到坛子里有个网友。他用软件驱动某个芯片,他一直说有问题。

我提供给他 ...

哈哈,这是图。我跳线除了供电没断开,其它部分我都让它独立了,还是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这是图。我跳线除了供电没断开,其它部分我都让它独立了,还是热。

我的意思是你跟ADI的demo板对比先,楼主这样发个图片的原理图,是不是让我看,我也没有用过你的片子,所以如果要看也是下载ADI的demo。
那还不如楼主,您不要偷懒下载ADI的demo,然后思考下二者有什么区别。

想不通,我们再把二者的图都贴出来,岂不是更好?还是楼主不会下载ADI的demo?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芯片是可变增益运算放大器。运放可能输出数值正常,但若用示波器看输出波形,上面带有“毛刺”,这是运 ...

谢谢了,这我到没有看。我去测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