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VR问题,有高手请指点

楼主:
我以前都是用开51单片机和ARM单片机,AVR刚好在它们之间,我刚好以前没有用。现在公司有个旧产品是mega32芯片做的,需要我去维护,只能硬着头皮顶上去了
我打开公司以前别人写的一个工程(芯片是ATmega32),结果发现工程文件夹里面没有.SRC文件。我用ICC AVR打开工程,提示有问题,无法打开。所以,没有办法,我只有自己手工添加了一个.SRC文件。
我有几个疑问,想问问高手:
第一,能否从工程文件夹中的文件,看出这个工程是用ICC AVR编写的,还是IAR FOR AVR 编写的?
第二,这个工程缺少.SRC文件,是工程本身就这样的,还是上一任的工程师故意把工程配置文件删掉了?
第三,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后面自己新建了.SRC文件,如下截图。 但是编译的时候提示没有找不到头文件是怎么回事?是要在哪里添加头文件?

网友:
一般从头文件上可以看出是哪种编译器。ICC好像是用的iom.h。

我一直用的是AVRG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