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编程头文件包含的问题

楼主:
写代码发现一个比较纠结的问题,尤其是考虑到移植与模块化。
问题如下:
一般自己写的功能函数会放在一个c文件里,如lcd.c,同时为了方便调用还需要一个对应的lcd.h头文件,该c文件和h文件中很可能需要用到别的函数或者宏定义,那就需要加上:#include "stm32f1xx.h"  #include "stm32f1xx_gpio.h"
那么该把这些预处理放在lcd.h文件中还是lcd.c文件中?

c文件中包含头文件

c文件中包含头文件

h文件中包含头文件

h文件中包含头文件

网友A:
我的习惯是:除非头文件定义需要包含其它文件,否则这些声明都放到.c文件那边,减低耦合性

网友B:
同上,需要调用别的文件函数时,也是在.c文件中调用别的.h文件

网友C:
还是以功能目录为准,包含头文件可以加相对路径,比如#include "../LCD/lcd.h",或者指定工程头文件目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习惯是:除非头文件定义需要包含其它文件,否则这些声明都放到.c文件那边,减低耦合性

嗯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上,需要调用别的文件函数时,也是在.c文件中调用别的.h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以功能目录为准,包含头文件可以加相对路径,比如#include "../LCD/lcd.h",或者指定工程头文件目录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