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电容的容量和容值如何测

楼主:
技术小白 请教下各位大牛 超级电容的容量和容值如何测还有 2000F 3000F  5000F的超级电容容量大概是什么数值

网友:
“还有 2000F 3000F  5000F的超级电容容量大概是什么数值”
已经标注了,2000F就是2000法拉。

网友:
没有专门仪器时,容量测试需要用放电法,即先充电足够时间,待确认电容两端的电压与充电电源的输出电压相同后,再用一定阻值的负载放电并记录放电过程中的电压变化,然后用积分法获得电量,再根据电量和电压计算得出电容值。如何识别,楼上已经讲的很清楚,都是直接标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