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407的启动文件求解

楼主:
请问启动文件这里面堆和栈的大小可以随便设置大小吗?他们是占用的SRAM的大小吗?我有一个函数局部变量占用了16K的数组做了个fft,做完就把我原始数据改乱了,还有一个函数局部变量有64K,进去就跑飞了,怎么更改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呢?

网友:
可以配置
外扩RAM吧

网友A:
局部变量分配在栈(STACK)上,你的2个变量占用16+64=80KByte的栈空间。
80KByte=0x14000Byte,故Stack_Size>0x14000。
F407有192KByte的SRAM,所以你可以把栈分的大些,因为还要考虑其它变量的占用,具体可以看下MAP文件来确定。

网友B:
局部变量一般是加在stack了,5000那个可以改大地点,heap也可以大点,200也才512字节,有点小了

网友C:
楼主也可以用个数组来存放数据,而不用堆栈。

网友D:
可以自己配置,但是你要懂该怎么配置,局部变量64k也是够大的了,看看手册sram有多大吧,有可能堆栈越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自己配置,但是你要懂该怎么配置,局部变量64k也是够大的了,看看手册sram有多大吧,有可能堆栈越界

F407ram是190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自己配置,但是你要懂该怎么配置,局部变量64k也是够大的了,看看手册sram有多大吧,有可能堆栈越界

我感觉好像是越界了导致的,可是不知道到底设置多少为好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也可以用个数组来存放数据,而不用堆栈。

数组难道不是放在堆栈里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局部变量一般是加在stack了,5000那个可以改大地点,heap也可以大点,200也才512字节,有点小了

好的,我改大了,基本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局部变量分配在栈(STACK)上,你的2个变量占用16+64=80KByte的栈空间。
80KByte=0x14000Byte,故Stack_Si ...

谢谢,我改成了11000,程序可以运行了,但是有一个小点的函数,就是局部变量只有16K的,做fft,结束后原始数据就被改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配置
外扩RAM吧

外扩来不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数组难道不是放在堆栈里面吗?

难道~
嗨 ……  你很棒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
嗨 ……  你很棒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