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仿真出错

楼主:
请问有大神遇到过这个问题吗?在线等解决办法。跪谢!

网友A:
你文件没打开,要么是打开方式不对,要么是没有这个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文件没打开,要么是打开方式不对,要么是没有这个文件

就是没有这个文件,但是我在计算机中找不到这个文件,这个文件应该是中间生成过程中的吧?

网友C:
design unit file,应该是你的工程中的文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sign unit file,应该是你的工程中的文件吧

但是我工程中没有这个文件啊

网友:
单独把要仿真的文件提出了然后用 ModelSim打开仿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没有这个文件,但是我在计算机中找不到这个文件,这个文件应该是中间生成过程中的吧?

你得确认你这个工程是否需要这个文件,不需要的话,可以注释掉,不参与编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得确认你这个工程是否需要这个文件,不需要的话,可以注释掉,不参与编译

换个modelsim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