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bit将延期一周发布

楼主:
 因为一时疏忽,将一个晶体参数写错,使得newbit上的仿真模块不能正常工作,需要进行更换,所以newbit的发布时间将延期一周。其它功能经过测试完整,都是正常的。
图中为使用正确参数的晶体进行测试

网友A:
从图上看应该是无源的吧,用4pin的5032的晶振应该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看应该是无源的吧,用4pin的5032的晶振应该可以的。

这个只是为了做测试,最终会换成5032的。

网友:
等的起,邵大,加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是为了做测试,最终会换成5032的。

恩恩,4P的5032的有源和无源,在电路上有些区别。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嘱咐下供应商或者卖家,不要发错了。我们供应商出现给我们发错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恩恩,4P的5032的有源和无源,在电路上有些区别。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嘱咐下供应商或者卖家,不要发错了。 ...

这个会注意,不能在犯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会注意,不能在犯错了。

是的,老司机翻车就不好了。O(∩_∩)O哈哈~,平稳的开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