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做的呼吸灯,就是不亮,,,

楼主:
1芯积分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led0=P0^0;
uint count,time0,time1,DIR;
void unit ( );
void main( ){
unit ( );
count=0;
time0=0;
time1=0;
DIR=0;
while (1){
if(count==100){
count=0;
if(DIR==0)
time1++;
else
time1--;

}
if(time1==1000)
DIR=1;
if(time1==0)
DIR=0;
if(time0==1000)
time0=0;
if(time0 led0=1;
else
led0=0;
}
}
void unit ( ){
EA=1;
ET0=1;
TMOD=0x01;
TH0=0xFF;
TL0=0xFF;
TR0=1;

}
void zhongduan0( ) interrupt 1
{
time0++;
count++;
TH0=0xFF;
TL0=0xFF;
}

网友:
来自 2楼

网友:
PWM只是驱动信号,灯不亮也许是硬件电路有问题

网友A:
按你那意思 就是PWM脉宽调制 程序上懂得怎么调脉宽就行

什么?程序有问题,那就用硬件直接搭吧

什么?嫌分立式元件太麻烦,不好掌控,那就直接用555

网友:
不输出pwm,给控制引脚一个恒定的输出,此时应该亮的输出。看看亮不亮,要是不亮,检查硬件吧。要是亮,就是pwm输出不对,测测波形啥的。

网友:
看你这个用的是51啊,用的是51的拉电流能力及其有限啊,得用灌电流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你那意思 就是PWM脉宽调制 程序上懂得怎么调脉宽就行

什么?程序有问题,那就用硬件直接搭吧

什 ...

哈哈,直接模拟的pwm波,如果调灯完全可以

下面555的那个电路还可以做成可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