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下电路

楼主:
求大神分析一下电路

运放电路

运放电路

网友A:
这是个简单的复习放大电路。图中JP1和JP2猜测是两个跳线帽。JP1和JP2均不插入,反馈电阻仅R7,JP1插入则R8与R7并联,JP2插入则R9与R7并联。电阻并联后反馈电阻减小,电压放大倍数降低。
但此电路使用单电源,同相输入端(标注ABC)又不知道接到何处,难以判断是否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简单的复习放大电路。图中JP1和JP2猜测是两个跳线帽。JP1和JP2均不插入,反馈电阻仅R7,JP1插入则R8 ...

谢谢大神,反馈中的电容是做什么的。不是单电源这是abc的一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反馈中的电容是做什么的。不是单电源这是abc的一相

“不是单电源这是abc的一相”
所谓使用单电源,是指运放使用VINOUT1和GND这一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反馈中的电容是做什么的。不是单电源这是abc的一相

你所说“反馈中的电容”可能是指C4。
该电容显然降低了较高频率上放大器的增益。至于哪个频率C4开始显著起作用,要看与其并联的电阻大小,也就是说与R8R9是否接入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