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编译STM32F302 nucleo程序太卡

楼主:
如图
这个是编译STM32Cube_FW_F3_V1.6.0库里面302R8的例程时,cpu使用情况
编译时,cpu都用满了,鼠标都点不动

这是什么情况 ?

网友A:
感觉要升级电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要升级电脑了。

果然是硬件跟不上软件的速度么

网友:
keil5支持并行编译了,可以加快编译速度,缺点就是增加了CPU的占有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