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 sleep模式唤醒后reset

楼主:
新手一枚,学习LPC1768时遇到如下问题:

睡眠模式,使用WFI()命令进入睡眠,通过定时器0中断唤醒,能够进入睡眠模式(sleep)。然而每次定时器中断处理后,都跳转到Reset_Handler,而不是TIMER0_IRQHandler,导致系统重新初始化,而不能从WFI()之后的代码开始运行。请问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么?要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有其他外部电路么?不会是重新上电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其他外部电路么?不会是重新上电了吧

暂时用模拟跑的,还没做实物电路,想学着用低功耗模式……感谢回复

网友B:
STM32 遇到一样的问题    sleep后看门狗冲突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M32 遇到一样的问题    sleep后看门狗冲突   楼主怎么解决的

搜资料的时候看到这么个贴子,stm32的,不知道有用没
http://www.openedv.com/posts/list/3146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