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昕DIY】无绳电烙铁 V1.0

楼主:
有图有真相

网友:
为了把电池盒和电烙铁手柄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我最初的想象.......

网友:
于是,开始各种钻孔打洞,搞破坏......

网友:
继续钻孔打洞搞破坏,然而升压板还是无法完全塞在电池盒里面......

网友:
用的是山寨升压板。

网友:
最后的长相......

网友A:
淘宝上搜了一下,有5V和6V的电烙铁加热芯,可以省去升压板。或者也可以3D打印一个外壳。这样裸着会不会有一声巨响,火光四溅的一天?

网友:
说两件事:
1.事前,我验证了一下 烙铁芯的功率,和网上DIY的其他兄弟说的一样
这根T12,阻值大概在8到10欧的样子,我的福禄克貌似测这个值不是很准。
我用直流电源上12V,电流在1.33A左右,由此可反推电阻的确在8欧多一些;

2.既然如此,那其实,到底是12V还是6V,甚至1.5V其实都没太大关系,无非是 功率大小,影响加热速度而已。
3.关于加热速度,我还没装的时候,直接用12V 1.33A供电,没有网上那兄弟说的那么夸张,10S内就达到可以熔锡的水准,直觉大概是15s前后,速度很可以,但是我实际装上后,受1节18650的输出电流能力影响,最后实测,12V只剩下7.5V左右,比起12V 1.33A,可以确定当时的功率只有后者的 大概 40%左右,但它就需要二三十秒才能到达熔锡。

可见,这根T12,大家说他要12V 24V,原因大概在此。
假设按8欧计算,12V功率是 18W,24V则变成了 72W。

但这受限于电池的供电能力,即使不考虑升压板的损耗,满打满算。

如果是单节18650,3.6V升到12V,所需电流是 1.5A,则18650的供电电流就达到了 5A
假如是24V,更是高达10A。
这也证明了我的这个18650供电能力还是相当的霸道,达到2.5A以上

网友:
第二个问题:
做工

因为我只是在电池盒的一侧爆菊花打了个洞,所以,这根山寨手柄只是捅了进去,没任何固定。
因此,用的时候,它摇摇晃晃,十分不靠谱。

以上,就是 VER 1.0

下一把,如果再折腾,技术上其实就只是考虑换一个更强悍的电池;
此外,所有问题都围绕 做工进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搜了一下,有5V和6V的电烙铁加热芯,可以省去升压板。或者也可以3D打印一个外壳。这样裸着会不会有一 ...

表示你的担忧很有可能
我刚看了一下大容量大放电锂电池
我的内心很害怕.......

网友:
感谢分享,一起来参与DIY一款属于你的无线便携式电烙铁吧

网友:
好像很妞的样子哦,顶一下,必须的,不过,功率是否太小了啊,能焊接用吗????此处100问??????

网友:
教主威武

网友:
想法不错。值得一看。

网友:
BOOOOOOOOOOOOOOOM!!!!!!!!!!
教主:阿
----------------

网友:
几点建议:
1、可以考虑用三节电池串联使用,省去升压板,提高电能利用率;
2、电池盒与烙铁头成近似直角,就象使用手枪;
3、手离开电池盒时,烙铁处于保温状态,节约电能并防止过热;
4、烙铁放置在专用的台架上,正好给电池充电(电池可用带保护板的)。

网友:
勇气可嘉

网友:
淘宝上一堆USB洛铁,直接接上电池就可以用了。

网友:
自己动手 要啥都有

网友B:
我觉得就是太重了,两节电池加其它的握在手里 暨大又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就是太重了,两节电池加其它的握在手里 暨大又笨。

你需要去淘宝找别的电池...........

网友:
DIY无线电烙铁,只能买散件,不能买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