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uart和tim1 pwm共存问题

楼主:
芯片:stm32f030f4
问题:uart1和tim1_ch1n  pwm输出不能共存。单独输出任何一个正常。请大神指教.

tim1初始化:
void Time1_PWM_Init(u16 psc,u16 arr,u16 DutyCycl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2);//配置PA7成第二功能引脚        TIM1_CH1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3;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sc;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x00;
    TIM_TimeBaseInit(TIM1,&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DutyCyc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ENABLE);
    TIM_SetCounter(TIM1,0);
        TIM_Cmd(TIM1,ENABLE);
}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1_Init(int32_t bau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开启时钟

        USART_DeInit(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1);//配置PA9成第二功能引脚        TX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1);//配置PA10成第二功能引脚  RX
        //I/O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T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3;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将UART2配置为: * 波特率 = 115200 * 数据位 = 8 * 1位停止位
         * 无校验位 * 使能接收和发送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中断初始化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2;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开启接收中断

        USART_Cmd(USART1,ENABLE);
}

网友:
中断优先级没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