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些厂商的DC-DC开关降压芯片(buck)做得比较好一点?

楼主:
     想用降压芯片把一个50V的电压 降到10到20V之间,输出电流300ma以内,哪位大神知道哪款芯片可以实现呢,性价比高一点的芯片有吗?

网友A:
看看ti的电源管理芯片,很多...

网友:
我有2A, 80V, 200KHz 开关降压转换器 SOP-8封装  联系QQ 641556234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ti的电源管理芯片,很多...

好的,我找找看

网友:
50V的输入电压不算高,现在降压稳压的IC  输入电压可以做到90V以上了,还可以持续2A以内的输入。参考这个:

网友:
去鼎懋电子的官网看看,在【产品中心】下面有个【DC-DC转换器】点击【高压型】,整个系列下面都是高压10V~90V的芯片明细

网友:
可以看看MPS的芯片我是代理商技术销售,欢迎交流:QQ  624081694

网友:
可以看看华润矽威的,详情请咨询罗生微信LG1105023765

网友:
楼主我这里有        5~40V        最少低于输出电压1V以上就可以正常工作        5A以内        40W        外置MOS        最大95%        SOT23-6        PWM调光等降压恒流型号的IC
请联系罗生qq3503168693

网友:
看看MPS的电源芯片,性价比很高,

网友:
可以联系我13528801884(微信同号)小刘,多种降压恒流驱动芯片

网友B:
大森林木木木木木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森林木木木木木森

禾禾禾笔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rar

网友:
www.digikey.com.cn
这个网站元器件很全,自己搜索筛选

网友:
台湾远翔电源IC 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Q107791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