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 tile做无人机飞控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做一个四旋翼无人机,想用sensor tile 做无人机的飞控,想问一下做过无人机的大神们,这块板子是否满足需求,要求能悬停,这块板子精度是否足够呢。有没有大神给些思路

网友A:
这是SensorTile的原理图
我没做过飞控,个人感觉传感器和MCU应该够用
不确定的是引出的I/O够不够驱动电机和控制其它外设
建议你看一下原理图

网友:
这个板子的优点是集成度高,各种传感器多,体积重量小,功耗低,但是精度可能没有那么高,另外确实如楼上的所说IO口太少,如果只用板上的MCU可能费些劲,而且飞控一般不用BLE,个人认为可以在小型的精度没那么高的遥控距离没那么远的上面尝试。

网友B:
至于悬停,可能比较难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于悬停,可能比较难实现

加gps怎么样

网友C:
这个IO口是不够用的,不过将他作为导航模块还是可以的,专门计算姿态角,飞控需要另外的MCU,如果不用GPS的话是不可以悬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是SensorTile的原理图
我没做过飞控,个人感觉传感器和MCU应该够用
不确定的是引出的I/O够不够驱动电机 ...

问一下可否直接将传感器数据读出,通过spi传给另一块32芯片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IO口是不够用的,不过将他作为导航模块还是可以的,专门计算姿态角,飞控需要另外的MCU,如果不用GPS的 ...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在纠结如何将数据传出

网友:
飞控性能是够的,我曾用stm32f103做过,这个板子性能比它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可否直接将传感器数据读出,通过spi传给另一块32芯片来实现

可以,SensorTile有一个STM32L476的MCU,能读传感器就可以发送,除了SPI通过UART,I2C,USB都是可以的

网友:
我想如果做飞控的话把GPIO2 GPIO3还有做sw调试的端口的两个调试口做为普通口用。然后四个IO控制四个电调,是不是可以完成飞控的任务呢

网友:
看了一下数据手册,其中四个引脚不能定时器输出的,输出不了PWM波,梦想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