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步算法求助

楼主:
请问如果有这样一组数据,应该怎么计算出红圈的数量?

网友:
如果采样率够的话,先滤波之后然后用斜率变化判断吧

网友:
把信号接入放大器进行放大,将输出赋值变满,然后用中断信号采集就行

小店

网友:
可以用阈值变化和时间间隔判断

网友:
记得Arduino中,有一个心率的例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那些-120线上的不计数吗?只是叠加在了一个峰上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