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与原理图双向更新请教下

楼主:
AD10中文的原理图与对应的pcb元器件高亮,单个元器件T+C,多个原理图选中T+S,或者原理图和pcb图都打开交叉选择模式(工具栏交叉探针T+C下面1个)
修改原理图,添加删除元件,更改编号封装,然后design,update到pcb这个实现了或者在pcb中design,import changes、、
修改pcb更改编号封装原理图也会改变,但是增加删除pcb中元器件,想实现原理图改变失败了。。。是我操作不对还是没有这个功能。。
请教下,顺便有其他的ad,原理图pcb交互操作求分享、、

pcb图删掉元器件,想实现原理图更新失败了

pcb图删掉元器件,想实现原理图更新失败了

pcb图增加元器件,1

pcb图增加元器件,1

pcb图增加元器件,2,想实现原理图更新失败了

pcb图增加元器件,2,想实现原理图更新失败了

网友:
有那么麻烦吗

1.重点是编译
Project —— Compile Document 选原理图
然后查看有没有错误,
右下角的System——Messages,
如果空白,表示没有错误和警告。

2.Design —— Update PCB Document 选中PCB图
点击Validate Changes,检查规则,全是勾,说明没有违反规则,
单击Execute Changes,执行更改,跳到PCB文件中,点击Close。

网友A:
PCB完后,要检查设计规则 DRC
出现绿色是DRC规则检查出错的警告颜色,如果元件没有问题就要考虑是不是DRC规则检查设置问题
也可以直接按T,M忽略规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B完后,要检查设计规则 DRC
出现绿色是DRC规则检查出错的警告颜色,如果元件没有问题就要考虑是不是DRC ...

谢谢了,我想问的是原理图pcb画好后,修改,原理图到pcb可以,pcb到原理图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我想问的是原理图pcb画好后,修改,原理图到pcb可以,pcb到原理图不行了,

pcb到原理图?
Altium Designe好像暂时没有这个功能

期待如同楼主的名字“大发明家”一样,发明创新一下

网友:
更改过程反了,要想改PCB,改原理图的元件封装或连接,然后更新就可以了。反之是错误的。

网友:
双向更新是有条件的,并不是无条件更新;例,在PCB有小改,现在更新SCH,如果只是编号改改,封闭改改,没事,如果网络表改改,SCH能不能同步改改呢?这就不一定了,要看具体情况了,反正SCH图中任何连线都不会自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