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压35V到55V,输出电压100V,额定功率500W的DCDC用什么方案好?

楼主:
并不会做电源以前同事用单片机控制MOS直接boost…效果很不理想…大家有没有体积小效率高的方案

网友A:
500W直流输出,单端方案已经不大合适了。建议采用半桥电路。
开关电源是以当前元器件能够达到的水平根据你的实际需要进行设计,一点点优化出来的。不存在什么“体积小效率高”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W直流输出,单端方案已经不大合适了。建议采用半桥电路。
开关电源是以当前元器件能够达到的水平根据你 ...

嗯,感谢

网友:
我们能达电源能定制AC-DC,DC-DC,特殊的参数也可以

网友:
楼主的属于升压DCDC,大功率的有点难度
输出电压100V,额定功率500W
使用高频变压器成本很高,就是体积估计也小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