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5v继电器驱动电路

楼主:
请问谁能指点这个电路怎末设计,小妹感激不尽

网友:
你要的是这样的电路吧

网友:
单片机引脚,串联电阻,比如1K ,   连NPN三极管基极,发射极连地。集电极连继电器负极。继电器正极连5V。  对于一般的小型继电器而言。三极管用个9014就可以。或者用9013,一般就够用。类似于这个图

网友A:
一句话说不清楚,你还是大神的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句话说不清楚,你还是大神的图吧

小妹愚笨,我没怎末懂你的意思

网友B:
看我签名,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我签名,你懂的。

队长可以

网友:
这个成本太高了吧

网友:
实在没有什么想法用直接用光藕吧

网友:
应先确认被驱动的继电器的指标来选取驱动管。
“推荐楼”电路漏了两个器件:①.继电器绕组要并上续流管,②.三极管b-e间最好并一泄流电阻以防开机时瞬间吸合。
另外③.基极串的电阻值也应该算过10KΩ是否合适,不能太随便。

网友C:
直接5V也可以,但最好开漏上拉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的帮助,我的问题成功的解决了,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5V也可以,但最好开漏上拉

三极管基极的电阻要怎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基极的电阻要怎么算?

这个得根据你光藕的情况计算,你可以用电阻表测一下输入端有信号和无信号时的电阻(有极性的)来估算

网友:
1:继电器两端需要加续流二极管,1N4007、1N4148等等;
2:根据继电器驱动功率确定三极管饱和电流,由此确定基极电流,然后算出基极电阻

网友:
本工作室长期提供低成本MCU方案,保证质量,主要是国产和台湾8位MCU方案开发,像LED灯控制,工业控制,无线2.4G RF射频方案。欢迎有需求的客户联系三三四一四九九五七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