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sensor tile的spi

楼主:
 打算用spi做一个数据外传,好像最方便的就是直接改datalog里往sd卡里写的那个程序,有没有小伙伴改写过求指点一下,或者有没有更好的数据外传的方法,主要是外传给另一个32的芯片

网友:
SensorTile的传感器应该就是用SPI实现的,代码你可以参考一下
uint8_t Sensor_IO_SPI_CS_Init_All(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SENSORTILE_LSM6DSM_SPI_CS_GPIO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SENSORTILE_LSM6DSM_SPI_CS_Pin;
  HAL_GPIO_Init(SENSORTILE_LSM6DSM_SPI_CS_Port,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SENSORTILE_LSM6DSM_SPI_CS_Port, SENSORTILE_LSM6DSM_SPI_CS_Pin, GPIO_PIN_SET);

  SENSORTILE_LSM303AGR_X_SPI_CS_GPIO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SENSORTILE_LSM303AGR_X_SPI_CS_Pin;
  HAL_GPIO_Init(SENSORTILE_LSM303AGR_X_SPI_CS_Port,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SENSORTILE_LSM303AGR_X_SPI_CS_Port, SENSORTILE_LSM303AGR_X_SPI_CS_Pin, GPIO_PIN_SET);

  SENSORTILE_LSM303AGR_M_SPI_CS_GPIO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SENSORTILE_LSM303AGR_M_SPI_CS_Pin;
  HAL_GPIO_Init(SENSORTILE_LSM303AGR_M_SPI_CS_Port,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SENSORTILE_LSM303AGR_M_SPI_CS_Port, SENSORTILE_LSM303AGR_M_SPI_CS_Pin, GPIO_PIN_SET);

  SENSORTILE_LPS22HB_SPI_CS_GPIO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SENSORTILE_LPS22HB_SPI_CS_Pin;
  HAL_GPIO_Init(SENSORTILE_LPS22HB_SPI_CS_Port,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SENSORTILE_LPS22HB_SPI_CS_Port, SENSORTILE_LPS22HB_SPI_CS_Pin, GPIO_PIN_SET);

  return COMPONENT_OK;
}

网友:
你是打算用怎样的SPI来做通讯呢?3线?4线?中断?轮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