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mega128串口仿真

楼主:
我想每次串口输出数据加1,为什么我URD的数据对,但是protues仿真的串口不对,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你程序是怎样的?

网友:
#include <avr/io.h>
#include<avr/interrupt.h>
#include<avr/iom128.h>
#define fosc 1000000
void init_devices(void);
void port_init(void);
void time1_init(void);
void port_init(void)//初始化io口
{
   PORTA=0x00;
   DDRA=0xff;
   PORTB=0x00;
   DDRB=0x00;
   PORTC=0x00;
   DDRC=0x00;
   PORTD=0x00;
   DDRD=0x00;
   PORTF=0x00;
   DDRF=0x00;
   PORTE=0x00;
   DDRE=0x00;
   PORTG=0X00;
   DDRE=0X00;
}
//初始化128
void init_devices(void)
{
   cli();
   XDIV=0x00;//分频器
   XMCRA=0x00;//外部存储器控制寄存器 A
   port_init();
   usart_init();//初始化uart
   MCUCR=0X00;//MCU 控制寄存器
   EICRA=0X00;//外部中断控制器寄存器A(低电平触发);
   EICRB=0X00;//外部中断控制器寄存器B
   EIMSK=0X00;//用于选择中断引脚
   TIMSK=0X00;//定时器 / 计数器中断屏蔽寄存器
   ETIMSK=0X00;//扩展的定时器 / 计数器中断屏蔽寄存器
   sei();
}

void usart_init(void)
{
    UBRR0H=(fosc/16/(9600+1))/256;
    UBRR0L=(fosc/16/(9600+1))%256;//1M下9600
    UCSR0A=0X00;
    UCSR0B=0xD8;
    UCSR0C=0X06;
}
/*
*/
unsigned char count=0;
int main(void)
{
    init_devices();
    while(1)
    {
     putcha(count);
    };

    return 0;
}
void putcha(unsigned char x)
{
    while(!(UCSR0A&0x20));
        UDR0=x;

}
ISR(USART0_TX_vect)
{
    count++;
}
ISR(USART0_RX_vect)
{
    unsigned char a=UDR0;
    PORTA=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