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P430FR5869的复位电压问题

楼主:
请问复位电压是硬件决定的,软件是设定不了电压值的是吗?
查看了规格书,如图复位电压的阀值为SYS H_IT+ 和 SYS H_IT- ,这两个符号的大小我在规格书上没有找到,然后在datasheet中找到类似的符号,如下下图:

datasheet中找到类似的符号,如下图:请问大家这两者一样不?这个复位电压的阀值如图所示,是定死在1.80-1.88V的,请问可以改变吗?

网友:
从datasheet可以看出,这是固定的,改不了。

网友:
这个肯定不能改变

真正的幸福不是靠加法,而是靠减法,生活从来都是越简单,越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