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MSP430: Error initializing emulator: No USB FET was found

楼主:
MSP430FR4133 LaunchPad
下载并安装ccs7.0
win7 64, 笔记本
写了一个点灯程序,debug时出现错误:
MSP430: Error initializing emulator: No USB FET was found
设备管理器中,显示驱动应该是不正确的:

卸载后,重新插入板子,显示

按照论坛上的说法,下载usbser.sys并放入C:\Windows\System32\drivers中
依然没有用
我一直没有理解“并手动升级驱动程序,驱动安装文件指向浏览到下面附件中oem51.inf文件”
手动升级程序的时候,只能指定文件夹啊?

请指点!

网友:
驱动安装不对,需要指定到ccs下面的驱动

网友:
我重新安装驱动的时候,指定文件夹是:
”D:\ti\ccsv7\ccs_base\emulation\drivers\msp430\USB_FET_Win7_8_10_64“
依然没有用

网友:
同样是安装ccs7.0,
我的台式机插上launch pad 就识别
但是笔记本不行。
台式机和笔记本都是win764

网友:
楼上说的挺好的 浙江安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注电源低压接线端子28年。

网址:http://www.safetypass.com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遇到同样的情况,不太理解手动安装驱动,而且没有找到驱动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