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N3904搭建电路,偏置电压输出?带恒流?

楼主:
按图上我用器件搭建却发现Svin点无电压。应该有一个偏置电压?这是基极和发射极连在在一起是怎样解释?求各路大神解疑

2N3904

2N3904

网友A:
发射极没有直流通路,也没有+电压加到基极,肯定没有直流偏压。

网友:
如果在发射极再接一个20k电阻会产生一个直流通路,这样应该会有偏置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射极没有直流通路,也没有+电压加到基极,肯定没有直流偏压。

如果在发射极再接一个20k电阻会产生一个直流通路,这样应该会有偏置电压??

网友:
24V上电后,SVin点量不出电压是正常的。
楼主最好说说想要此电路干什么,否则“这是基极和发射极连在在一起是怎样解释?”是没办法解释的。

网友B:
主要是想要一个偏置电压以及一个恒流,用于给传感器工作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想要一个偏置电压以及一个恒流,用于给传感器工作的

你起码要说明恒电流多大、偏置电压多大,有什么要求,人家才能给你出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起码要说明恒电流多大、偏置电压多大,有什么要求,人家才能给你出主意。

4ma/8-12v偏压
不好意思

网友:
我刚好仿真一个2N3904倒置(即CE电压反接)的恒压源,由于反压,Vcc不可高。

网友:
对于交流回路,楼主的想法匪夷所思,电路更是毫无意义。

网友C:
激励压电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激励压电传感器?

内装IC压电式传感器(加速度的)

网友B:
提供给传感器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供给传感器模块

“提供给传感器模块”
首帖电路,不能实现这个目的。若要想给你的模块供电,需要大为修改首帖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装IC压电式传感器(加速度的)

内装IC?mems不需要激励电路 看你下面的框图 不如选用高阻抗输入放大器直接放大电荷吧

网友C:
还有 压电加速度传感器的偏置电压是由恒流源激励形成的 NI的数采卡似乎输出的是2mA 但是一般市面传感器激励多是4mA吧

网友D:
楼主的想法,似乎是要做一个恒流源,同时作为传感器的直流供电与交流负载。若是那样的话要换一个pnp晶体管,恒流源电路在很多教科书上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想法,似乎是要做一个恒流源,同时作为传感器的直流供电与交流负载。若是那样的话要换一个pnp晶体管 ...

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 压电加速度传感器的偏置电压是由恒流源激励形成的 NI的数采卡似乎输出的是2mA 但是一般市面传感器激励 ...

是的,传感器激励多为4MA,准备PNP搭建电路测试做一下,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