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用的是“假宽带”

楼主:
管管家在农村,15年12月份欢天喜地的迎接光纤入户,办了20M电信光纤宽带(此前是普通电话线4M),想着终于可以美美的刷网刷的飞起了~可是,结果却并没有那么美好。
准确的说刚刚办好光纤宽带的前一个来月还是很美好的,网速确实刷刷的起来了,但是好景不长,我很快发现网没一开始那么快了,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卡,甚至经常断网,页面刷不起来,只能用聊天工具的情况!于是多次骚扰电信客服,服务态度还算客气,不过嘛,打的电话都白打了,维修小哥上门诊断结果总是毛事没有,(维修小哥用他们的调试设备测算)还告诉我我家网速杠杠的很棒,简直睁眼说瞎话。

后来我研究了发现,这很可能(根本就是一定嘛)是因为我用到了“假宽带”!!!!

我是讲道理的人,下面列举我这么推断的理由:
1.我家是村这里首波光纤入户用户,一开始使用光纤的人少,所以网速还是可以的比较快的,随着时间推移,光纤入户的全面推行,光纤入户用户越来越多了,网也变得越来越卡啦。
2.检查过自家网络,在确认了并没有其他外来用户偷偷使用我们家网络的情况下,(设置了白名单)在网络使用高峰期网速非常慢,在“预估没多少人”使用网络的情况下使用的时候网速能很快,就像光纤刚入户的时候。
3.外部光纤线路混乱完全看的见,乱七八糟的线搭来搭去,明显看到一个箱子配了很多线,当初我们办入户的时候,装宽带的人来也是看他随便找个位置接了线进去。
4.乡下电信都是承包制,一直是乱象。且同一个宽带套餐,存在竞争情况价格不统一。
5.测网速,测出来的数值很不稳定,看我啥时候测得,卡的时候测出来只有4M宽带。

今年因为打电话多了,所以换套餐,顺便还把宽带提速到了50M。中间诸多可能的宽带问题暂时不表,心里想着奶奶的换成50M了你总得给我快一些了吧。然而,非常遗憾甚至让人暴怒的是,网速“似乎”更慢了。
/(ㄒoㄒ)/~~又是各种投诉折腾还是告诉我您家网络一切正常杠杠的。

说好的“提速降费”呢??????

我默默的算了算,得,就是你的提速降费,大家都跑来换50M宽带了,更多用户加入了,还是“假宽带”的问题,我算是白花钱升级了。。。

作为一个弱势群体,长期受此折磨的网瘾青年,求网友支招,怎么才能避免假宽带,怎么才能跟坑人的“电信”做斗争?

还有,同病相连的朋友欢迎来这里诉苦。

-------------------

此外,请大家来分析分析,为什么我们国家一直强调降价提速,可是我们的网速依然上不去,价格嘛,好像看似降了,实际上嘛,掩人耳目的做法,并没觉得实惠多少?

网友:
跟着放上三篇从别的地方看到的中国宽带真相调查文章。原文链接:中国宽带真相调查(一)
中国宽带真相调查:各家公布的网速数据为何差别如此之大

2月2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求有关方面抓紧再出台一批提速降费新措施。一时间,“提速降费”又摆到我们的面前。腾讯科技连续一周推出系列文章,揭秘中国宽带网速真相,解答你对于宽带网速的所有疑问。

文 / 腾讯科技 张春伟

随着社会的发展,互联网在我国城乡也变得日益普及,由此而来的宽带“网速”也成为普通消费者非常关心的问题。同时,工信部、宽带发展联盟以及部分国际组织也会对中国宽带速度发布季度数据,不过三者发布的数据往往差别巨大,衡量标准也不尽相同。

各家数据差别大

在今年的2月初,宽带发展联盟发布了第14期《中国宽带速率状况报告》(2016年第四季度)。报告显示,2016年第四季度我国固定宽带网络平均下载速率达到11.90 Mbps。

宽带发展联盟公布我们宽带平均下载数据

而在2016年年底,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在线回答网友提问时曾提及截止11月底,固定宽带接入速率达到了48Mbps,这一数据是远远高于宽带发展联盟公布的11.90Mbps的数值的。

国际组织数据则主要是来自Akamai,Akamai是全球最大CDN服务商,它在每个季度都会推出《互联网发展报告》,报告内容涉及互联网普及率、宽带网速、移动网速、数据流量增长、网络安全等多个方面。最新的一期报告为2016年第三季度,在报告中,中国固定宽带平均下载速率为5.7 Mbps。

Akamai数据显示中国宽带平均下载速率为5.7 Mbps

在报告中,中国宽带速度在全球仅排在85位,远低于韩国、新加坡,甚至低于印尼和泰国,Akamai报告的数据也大大低于工信部与宽带发展联盟公布的数据。

测试标准并不一致

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除了时间上有所差别外,各家数据的表述口径是有所区别的。其中工信部用的是宽带接入速率,而宽带发展联盟和Akamai采用的则是平均下载速率。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在去年7月,工信部发布了《固定宽带接入速率测试方法》报批稿,文件规定了固定宽带接入速率的定义,即从宽带接入服务提供商的宽带业务接入点BRAS到用户终端这一段接入线路上的信息传送速率,一般以kbit/s或Mbit/s为单位。

通俗的讲,宽带网络的组成就像公路系统一样,有城市间的高速路,有城市内的市政路,有连接用户家或小区的支路、引道。“接入线路”就像连接您家门口或小区出入口到市政路之间的道路。“接入速率”是指“接入线路”能够达到的速率。相当于运营商提供到用户家门口的带宽,一般而言,接入速率越高,上网等待的时间越短,用户感受越好。

但接入速率并不等同于用户的实际下载速率,用户在使用网络下载应用时,用户终端与所访问网站的服务器之间的数据传输速率会受到全网各个环节的影响,例如同时访问网络的用户数、网站服务器的位置、网站服务器的带宽和处理能力等等。

因此,用户上网时的下载速率通常低于宽带接入速率值。据工信部之前披露的信息,全国宽带用户上网的实际下载速率和接入速率相比大体在50%~80%之间波动。但不少用户表示,实测结果往往更低一些。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工信部公布的接入速率是48Mbps,而宽带发展联盟提供的平均下载速率只有11.90Mbps。

而国外机构Akamai提供的数据与工信部和宽带发展联盟的数据差距巨大,则有另一个原因。腾讯科技经过多方询问获悉,Akamai在中国并没有开展什么业务,而且其在计算网速时,通常会将打开Facebook谷歌(微博)等国外网站作为参考标准,以此来判断中国的网速难免有失偏颇。

如何测量自己家网速

谈了这么多各家发布的数据,读者们肯定更关心自己家的网速到底有多少,和运营商宣传的50M、100M的究竟有没有差距?下面我们就来列举几个方法告诉大家如何测网速。

首先先明确下理论带宽和下载速度之间的关系:假如用户办理的是20M的宽带,这里的20M是指每秒20兆比特(即20Mbit/s),而用户使用的一些实时测速软件通常显示的是用户下载时的速度,其计量单位是每秒千字节数,这两者是1:8的关系,所以20M宽带对应的是每秒2.5Mb的下载速度,10M宽带对应的每秒1.25Mb,4M宽带对应的是每秒512Kb……以此类推。

但这些是理论速率,实际速率往往要比这略低些。还是以20M宽带为例,如果下载速度若能达到2Mb/s,基本就可以断定网速是符合接入标准的。实测数值在理论数据75%-90%的范围内波动,均可以视为正常情况。

下面介绍三种测试网速的方法:

进专业测速网站

登录专业测速网站世界网络www.linkwan.com/GB/BROADMETER/speedauto,选择10个左右的测试点(直接点击地区名字就可以了),然后把成绩综合一下,就可确定网速。

使用下载工具测试

找一部人气高的电影,用迅雷、电驴等下载工具进行下载。在设置里选择高速下载模式,并且设置最高连接数为1000。一般情况下,2M宽带下载速度在200-280K/S就可以了,4M是400K-500K/S,10M是1M-1.2M。

安全软件测速

方法介绍完了,小伙伴们可以自己测试网速看看了,如果测试结果与运营商宣传的数据差距巨大,那么你可能遭遇到假宽带了。关于假宽带,我们在后续章节还会进行详细介绍,敬请期待。

网友A:
的确的假的,我家的宽带是100M的,下载最快也就到5M这样,再高就没发现过,都是骗人的,

网友:
原文链接:中国宽带真相调查(二)
中国宽带真相调查(二):为何你家的宽带网速总是与运营商宣传的不相符?

编者按:2月2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求有关方面抓紧再出台一批提速降费新措施。一时间,“提速降费”又摆到我们的面前。腾讯科技连续一周推出系列文章,揭秘中国宽带网速真相,解答你对于宽带网速的所有疑问。

文 / 腾讯科技 马炯慧

不论你办理的是哪家运营商的宽带业务,在使用的过程中你或许会发现自己所使用的宽带并没有达到运营商承诺的50M、100M或是200M的速率,这时你会不会有种被欺骗的感觉,怀疑自己是不是办了“假宽带”。

其实,这个问题得分两种情况来看。

没进行单位换算引起误会

如果我们去到营业厅办理100M宽带,这里的100M是指每秒100兆比特(即100Mbps),而我们借助一些网速测试软件通常所显示的是下载时的速度,其计量单位是每秒兆字节(即Mb/s)。这两者的关系是1:8,也就是说100M宽带应该对应的是每秒12.5Mb/s的下载速度,50M宽带对应每秒6.25Mb/s......以此类推。但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实际使用的下载速度要比前面的理论值低一些。

那么,实际值与理论值相差多少才算正常情况呢?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目前全球任何国家都做不到提供100%的理论下载速度。即便是像美国、日本、韩国这样技术相对成熟的国家里,最多也只能达到理论值的90%左右。而处在75%-90%的范围内波动,其实是可以视为正常情况。

举个实际例子,我自己家安装的是50M宽带,在平常工作日白天闲时下载峰值速率可以达到5.8MB/s上下,周末晚间忙时下载速率能保持在5.1MB/s~4.8MB/s之间,均与理论值的6.25MB/s保持77%~93%的波动范围,即可以视为正常情况。

所以,先别抱怨自己家的网速不给力,先用上面的这个方法简单换算一下,看看属于不属于上述情况。如果说您也通过刚才的方法换算了、也测试了,网速还是不达标,那么您就极有可能遇上“假宽带”了。

“假宽带”是如何造成的?

根据现有的宽带网络运营体系来看,分为“一级运营商”和“二、三级运营商”。

中国移动(微博)、联通和电信这三家基础运营商属于“一级运营商”,用户可以直接与其签署入网协议;而像长城宽带、e家宽等,属于“二、三级运营商”,这些运营商本身没有主干网络,只能租用基础宽带运营商的网络后在个别小区内布置局域网,再向用户销售。

而“假宽带”问题也主要多出现在这“二、三级运营商”上。他们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利益,不保证宽带网络用户使用体验,是引起“假宽带”问题的主要原因。

其惯用的手法是,以低价拥有独享宽带为幌子,吸纳最多的用户使用以实现最大化利润。而过多的用户使用本该独享的宽带网络,致使独享网络变成了共享网络,造成用户网络速率远低于其理论上的带宽速率。不过好在这种情况在国家多次集中整治后,目前已有不错的改观。

但在一些三、四线城市、城中村以及人口较为密集的住宅小区,这种现象仍然存在。还有就是,经常会有一些没有任何资质的所谓“宽带运营商”在向用户兜售宽带业务。其所使用的方法也多是以独享的幌子行共享之实。在这种情况下,用户的实际使用网络速度肯定就难以达到承诺时的速度。(编者注:有关“假宽带”更多的真相,我们会在明天揭晓。)

当然,还有这些问题可能影响网速,如网线、网卡、路由器、DNS设置等问题,都有可能让宽带变慢。比较常见的是在安装无线路由器后,如果没有设置密码,有可能被其他用户“蹭网”,也会导致网速下降。

如果网速变慢,也建议您检查一下这些地方。

还有,用户在连接目标网站地点的带宽不足或负载过大,网站服务器的并行处理能力不够强大,难以承载较多用户的访问,也会造成用户感受的速率较低。

打开网页这样一个最简单的动作,需要经过“接入速度”、“传输速度”和“响应速度”三个环节,三者中的最慢速度,就是我们感受到的最终速度。

若服务器在同一时间内访问请求过多,也势必会造成响应速度过慢,网络堵塞排队。相信大家春节期间,在12306上抢回家的火车票时深有体会。

网友:
只要网络是安全的就知足吧,我的网络天天被人监视,还卡的要死。。

网友:
原文链接:中国宽带真相调查(三)

中国宽带真相调查(三):你究竟是怎么用上假宽带的?

编者按:2月2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求有关方面抓紧再出台一批提速降费新措施。一时间,“提速降费”又摆到我们的面前。腾讯科技连续一周推出系列文章,揭秘中国宽带网速真相,解答你对于宽带网速的所有疑问。

文/腾讯科技 管慕飞

提速降费启动了一轮又一轮,不少网民的“体感”网速却依然在原地踏步。

最近,工信部和宽带发展联盟公布了一组数据,其中都提到“中国宽带网速逼近12M”。消息一出,正在缓冲《三生三世》、《大唐荣耀》的网友们坐不住了:我们用的是“假宽带”吧?

一个“假”字里,有误解,也有无奈。

我们在本系列的第二期中已经分析过,单位的混淆、理论值和实际值的差距等因素,都可能造成“我用了假宽带”的错觉。

但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即使排除了上述因素,许多用户的网速依然与运营商所宣传的存在巨大差距。

前几年,央视《每周质量报告》就做过一期“假宽带真相”的节目,节目中,一位姓苏的女士在购买6M包月宽带后发现,家里的网速与之前使用4M宽带时并没什么两样。在记者的再三追问下,为苏女士家提供网络服务的“英联宽带”承认,他们向苏女士等宽带用户所提供的宽带网速事实上达不到所承诺的标准,还说,宽带短斤缺两是行业内的普遍现象。

谁在给我们用“假宽带”?

这些用假宽带坑用户的运营商都是谁呢?大家可能经常听到“二三级运营商”的提法,简单来说,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宽带销售市场都可以划分为三级。电信、移动、联通三家属于“一级运营商”,用户可以直接与其签署入网协议;而长城宽带、e家宽,以及上面提到的英联宽带等,即是“二三级运营商”,这些运营商本身没有主干网络,只能租用基础宽带运营商的网络后在个别小区内布置局域网,再向用户销售。

假宽带问题主要出在二三级运营商。有些二三级运营商为了与移动等基础运营商竞争,追求更高的经济利益,就在布置局域网时偷工减料,这就是造成假宽带的主要原因。而偷工减料的手段也是五花八门:

第一招:独享宽带变共享

部分运营商在宣传时向用户承诺“X兆独享宽带”,事后却偷偷变独享为共享,例如一个小区有100M带宽,每户10M,本来只能分配给10户,但运营商经过计算,发现按在线比率,每天平均有5户不上网,于是就将这100M宽带分给15户,甚至更多。这样,一旦出现上网高峰,如15户同时上网,实际网速就远远达不到运营商所承诺的标准。

第二招:一根网线多家用

移动、电信、联通的宽带,一般都是专线接入,一户一线,独享带宽,但非法的宽带运营单位为了节约成本,一根宽带数户人家,网速忽快忽慢,一不留神就断网。

第三招:冒充正规玩“转租”

更有甚者,自己办理了基础运营商的宽带服务,就打着“电信、移动、联通”的品牌,从路由器上分出几条线来给租客安“宽带”,甚至像网吧一样,装一个交换机,每月向租户收取一定费用。

另外,“假宽带”或“黑宽带”还可能存在无牌经营、私拉乱接、投诉无门等问题,对用户的权益和安全危害极大。

为什么有人会上假宽带的当?

假宽带虽然多次遭到媒体讨伐,但这并不妨碍其呈现蔓延之势,这其中,价格和门槛成为两大主因。

我们知道民营宽带的价格一般都会低于基础运营商,查询联通官网可知,市区50M包年宽带(不安装固话)的价格为1480元,郊区为1280元,同样的服务,长城宽带是880元,平均下来,50M宽带每月资费大概在70-120元之间。

但“假宽带”往往便宜得离谱,不少用户受到“月租60元,独享最高100M”这类小广告的诱惑,稀里糊涂就办了“假宽带”。

其次,“假宽带”的办理手续比较简单,有时连身份证都不需要,一个电话,这些假宽带运营商服务人员便可提供一条龙服务。对于有临时需求的用户来说,的确具有一定吸引力。

另外,基础运营商自身服务的“痛点”,例如资费高,以及各种强制捆绑,也是将用户推向“假宽带”火坑的原因之一,。

假宽带折射民营宽带发展困境

当然,与基础运营商相比,民营宽带商无骨干网、无资金优势,只能靠提高经营效率谋生存,是假宽带滋生更深层的原因。假宽带折射的,也正是民营宽带的发展困境。

2014年底,工信部发布《关于向民间资本开放宽带接入市场的通告》,向民营资本进入宽带接入领域开放大门;2015年,首批民营宽带运营商牌照正式发放。而在此之前,鹏博士、方正等类似企业多年前就开始提供宽带服务,不过这些企业持有的只是电信增值业务中的“驻地网”牌照,做宽带接入是在打 “擦边球”。

民营资本进入市场,对中国宽带的提速和普及都是有好处的,然而通信市场发展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竞争空前激烈,如今电信、移动、联通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更何况是才获得准入许可不久的民营宽带商。

民营宽带走出困境之日,或许才是假宽带销声匿迹之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确的假的,我家的宽带是100M的,下载最快也就到5M这样,再高就没发现过,都是骗人的,

心塞,我昨天下文件,下载速度就十几K。。平常也就一百K这样子。。这假的好厉害。

网友:
我旁边的一个办公室,也是经常网络掉线,电话掉线,经常打电话给客服派人维修,但是问题一直没好,知道有一天维修人员发现是光纤进屋的时候从窗口搭进来的,关窗的时候如果关太紧会压到光纤,然后就回掉线。我们知道光纤的最小折弯角和折弯直径是有要求的,太小了会影响光的传输。

最近电信通知我这个楼的铜线缆要拆掉,相当于强制升级光纤,坑

网友B:
装过铁通宽带,那时候铁通刚被中国移动收购搞了一次活动,去移动交1500话费,拿着话费单去铁通营业厅可以送一年宽带,速度是最慢的那种,承诺是4M,实际看视频没有不卡的时候,经常就断了,当时不要宽带的话能送两桶油+一年的晚报,后来了解到这个宽带是那种共享宽带,就是好几家共享这一个
今年过年家里重新装数字电视送了一年宽带,说是30M的,没测过网速,但是在线看腾讯视频蓝光都不卡了小区在前几年接入了几家运营商的光线,看起来竞争还挺激烈的,各种装宽带送礼品的海报贴满了电梯间

网友C:
刚刚在网友提供的电信查宽带网站上查了自家宽带情况。。一查。。蒙圈了。。
具体情况如下:

这是怎么回事啊??不是用着光纤吗?不是用着光猫吗?怎么还会变成用ADSL了?

网友:
终端带宽和上下行带宽、接入带宽、路由带宽之类的概念都不同啊,全程宽带得处处宽带,这个涉及的方方面面就很多了。就像连接两个城市的公路,如果你家门口就是高速,结果走了没多远就转上了县道,那门口的高速就毫无意义。

网友:
假宽带,一般在除过移动,电信,联通直接对接之外的宽带公司居多
都是一根线,拉出去一个楼的人用
这三个网,个人感觉电信网速不快,但是比较稳定,其他的都比较坑,上网像冲浪,一不小心被浪打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在网友提供的电信查宽带网站上查了自家宽带情况。。一查。。蒙圈了。。
具体情况如下:

这是怎么 ...

两种可能,一是数据库没有更新,二是上下行或接入还走的是原来的ADSL线路。
这个只能投诉解决,但最好能注意一下“技巧”,一味用“蛮力”反而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说说我过去的一件相关经历。
前几年,内地家里的宽带越来越慢、越来越不稳定,家里老人很着急,投诉了很多次都没解决问题。我回家发现,家里的带宽和掉线率跟股市的开市、闭市时间高度相关,跟晚上、周末的“黄金电视时间”高度相关。这说明是接入带宽的问题可能性最大。当时家里用的宽带是百兆以太网,然后通过集线器连接到上级集线器,再跟周边ADSL之类的用户一起汇接进电信网络。终端带宽不会有问题,否则空闲时间不会恢复,掉线率也说明了同样问题。于是我打电话投诉,电信很热情的安排了上门工人。等工人来了,我跟工人说:你别麻烦了,你修不好的。工人说要换设备,是集线器老化,我则否认这一点并告知我是“华为资深工程师”,就是设计网络接入和数据交换设备的,再抛出一堆“术语”之类,同时声称问题不解决就只好投诉到底。当然,我是冒充的,但工人肯定是蒙了。对于电信投诉,如果问题解决不了,用户坚持投诉的话,依规维修人员是有麻烦的。于是我跟他说,这问题你解决不了,也不必来来回回跑,那么辛苦。回去跟你们部门的领导反映一下,让他给我个电话,否则大家都麻烦。果然,第二天他们工头来电话了,我立刻要求他跟他的上级反映一下,去机房把接入带宽设置提高。同时,为了督促他,我再次打10000号投诉,说明情况,要服务人员跟她的领导反映。第三天,接到工头电话说已经反映上去了,让我看结果,如果还有问题给他电话。于是,问题就这么解决了,而且,家里原来的下行带宽本是2M的,这次接入带宽提高后实际速度在空闲时已接近8M,繁忙时段也满足2M标称。
当然,这么做能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家里所在地区的接入带宽还有富裕,如果没富裕,那仅靠提高设置是没法解决问题的,这时需要更换接入设备或者铺设更高带宽的传输线路。现在的各级电信设备都是软设置的,在机房的计算机上改改参数就可以了。当然,我非电信设备行业技术人员,这是猜的,但有技术上的根据,要我设计的话,我一定用这个方案,技术上完全可行,相信华为、中兴之类的电信设备制造商的工程师只会考虑的更早、手段更多,所以一“蒙”一个准。
类似的,我投诉过两次移动网基站问题,也是根据技术分析判断得出的正确结论,再“冒充”一把行家,问题都很快解决了。而且,这类问题的解决,不但对自己有利,同时也解决了周边用户的同样问题,而常规投诉因为太多太杂,确实也难以让技术能力非常有限的维修人员做出有效判断。

网友:
网速其实是个很主观的感受
跟现网很多参数有关
比如玩一个数据交互量很大的游戏
1000Mbp上行,却只有1kbps下行
超大的下行带宽提供不了网游流畅度问题
还需要对应的上行带宽才能完成一次大数据量的交互
比如CMCC一条百兆宽带,可能下载能够达到10MBps
但是打开一些网站却慢如蜗牛
这个又和内容发布服务器或者出口带宽有关系了
所以,有些时候运营商也很无奈
but...
目前运营商提到的的接入带宽就是个忽悠数据
接入带宽叫做
运营商自建的BRAS到线路终端的速度,只能说明运营商自建的这张大局域网
能够提供这样的接入速度,但是接入Internet是不是有这样的速度
还得看出口的带宽能力
就好像家庭网络的互联设备都是千兆
为家庭终端提供了1000Mbps的接入带宽
但是家庭出口只有10Mbps,家庭中所有终端访问外网也就1MBps
国家的宽带的提速降费,本质任务是要提升网络服务质量
却被各大运营商玩成了提升接入速度
整个网络质量不能说退步
却也没有跟上接入带宽提升的速度
所以
很多用户的感知也就如楼主所示了

至于投诉,还请越级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在网友提供的电信查宽带网站上查了自家宽带情况。。一查。。蒙圈了。。
具体情况如下:

这是怎么 ...

光纤接入只是一种接入介质
一样能跑ADSL、E1、xPON这类的业务
如果是偏远地区,拉铜缆入户的成本比光纤高不少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在网友提供的电信查宽带网站上查了自家宽带情况。。一查。。蒙圈了。。
具体情况如下:

这是怎么 ...

比较靠谱的非专业网络速度测试
至少是这三项吧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过铁通宽带,那时候铁通刚被中国移动收购搞了一次活动,去移动交1500话费,拿着话费单去铁通营业厅可以送 ...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铁通和电信的终端

So TM what......?

网友:
现在网络白天还可以,一到晚上就很卡了。出现网络交通拥堵。

网友:
管理员的调查报告非常好!现在的宽带收费根本没有标准可言,一个地方一个样!收费标准在官方网站找不到。

网友:
中国的地方保护太严重了,不让外企进来,让国企在这瞎搞,国企就只会提价,其它什么都不会提

供应LED驱动IC,LED线性恒流IC,台湾数能NU系列,台湾芯瑞SMD系列,诚信联科技 何R 854236200

网友:
我公司的是100M光钎。。。就几台电脑,两台打印机。网速呢。经常掉线

供应LED驱动IC,LED线性恒流IC,台湾数能NU系列,台湾芯瑞SMD系列,诚信联科技 何R 854236200

网友:
半年前我在电信办理了100M/169元的带宽,前半年用着网速比较理想,前两天突然接到电信公司客服电话,让我到营业厅免费升级成200M,我暗地里高兴呀,搞完之后回来用360安全卫士测了测网速,如图:

这都不说了,我卡网页有明显的延迟感,还有加载转圈的情况出现...

一到晚上就更不得了,在升级之前,玩个手游什么的妥妥的,现在直接卡成狗....于是我继续用各种软件测速,如图:

这尼玛和号称的200M相差之万八千里呀.....
今天是周末,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估计上网的人比较多,估计我之前的100M独享现在变成小区共享了。。。
于是乎,我继续测速...结果呢

原来尼玛是熊二代言的“龟速宽带”。。。

无语了,明天劳资要去怼你尼玛的电信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