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esp8266上实现web server?

楼主:
 如题,
对网络编程的知识还只存在知其然的阶段,
基于esp8266,如何实现简单的web server呢?
使用microPython能不能实现呢?

不需要连接云端,只要能通过手机连接esp8266(ap模式)热点,
然后浏览器交互。

还没有一个系统的认识,希望有了解的坛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简单的web server?要多简单的呢?用NodeMCU写过简单交互的页面,但是说实话,挺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web server?要多简单的呢?用NodeMCU写过简单交互的页面,但是说实话,挺卡的

局域网建立连接,手机浏览器查看数据,设置个参数,控制个小灯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局域网建立连接,手机浏览器查看数据,设置个参数,控制个小灯啥的

可以看一下我写的这个http://jingyan.eeboard.com/article/7549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一下我写的这个http://jingyan.eeboard.com/article/75494

好的,谢谢
基于lua开发
那么基于microPython,是不是也可以简单实现呢?

网友:
在micropython的源码中,examples\network目录下有webserver的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
基于lua开发
那么基于microPython,是不是也可以简单实现呢?

当然可以拉,可是我还没试过microPython,哈哈,应该也挺简单的

网友C:
实现可以实现,但是速度不敢恭维

主营 Esp8266初级教程、源码等,适用于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现可以实现,但是速度不敢恭维

比想象中好

网友:
Github上有个项目叫Tinyweb. 有一点点像flask.基于asyncio. 实测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