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re[3:0] key_an = key_rst_r & (~key_rst);这是一种什么写法啊

楼主:
这是吴厚航按键消抖的程序,意思明白,就是不理解这种赋值方式,一般都不咋见啊,本人刚入门,请大神指点,谢过!!!

网友A:
key_rst_r & (~key_rst)应该是和某一状态比较

网友:
自己画个图,你会发现&得到的是一个周期的高电平,位置就在上升沿那里!

网友:
其实就是一个采沿的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ey_rst_r & (~key_rst)应该是和某一状态比较

就是每隔20ms,前后两次按键状态的比较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每隔20ms,前后两次按键状态的比较对吧?

你把我问住了,一句程序,你问我还真答不出来

网友:
这是将没次的状态存储起来,当其中一位跟其他两位不一样时就是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