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行走的物体

楼主:
具体检测是正在行走的物体突然停下,或是比之前走的慢了,主要是想得到这个动作。
请教下各位该用什么模块,我只找到了以下几种,不知道是否合适。初高中物理没学好,这些东西有些弄不明白。如果前辈有更好的模块求推荐。
1加速计
2.地磁模块
3.陀螺仪
4.GPS
朋友跟我说地磁可以用,在网上看了些,说的很多,但不是很明白,说地磁模块是根据地球磁场确定位置,是否可以通过这个检测物体的位置,不确定物体是否在前进或者停止。不知道这个模块是否可以这样用,如果不可以,该怎么用。或者说该用什么模块实现我想要的功能各位前辈们请多多讲解,如果我的问题讲的有错误,还请见谅。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要看检测装置在哪里,被检测的目标是什么,具有何种特性,周边环境又是怎样等等。合适的方案必须综合考虑,甚至连你拥有的资源和能力等都要考虑。
先学会观察和描述,这比那些死知识要重要得多。

网友B:
“说地磁模块是根据地球磁场确定位置”
没有的事。

要确定物体的位置,只有方法4。

网友C:
GPS定位用的,用在这里感觉大材小用
觉得超声波传感器就可以,假设一个物体沿直线往返运动,测得距离不变时就是停下了,然后再加个时间区间判断(比如500ms)速度变化量来确定是否减速。

网友D:
加速度传感器是不行的,只能测加速度(速度变化),不能测速度值。

效果最后的只有GPS,可以比较精确测位置,然后计算速度。不过在室内这样的环境GPS收不到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GPS定位用的,用在这里感觉大材小用
觉得超声波传感器就可以,假设一个物体沿直线往返运动,测得距离不变 ...

谢谢,GPS我也感觉有点大材小用,不过超声波的话,我在淘宝上找了,距离是问题啊,得有好几十米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检测装置在哪里,被检测的目标是什么,具有何种特性,周边环境又是怎样等等。合适的方案必须综合考 ...

您说的对,我这方面确实努力空间还很大。谢谢。
模块与运动的物体安装在一起,使用环境很开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速度传感器是不行的,只能测加速度(速度变化),不能测速度值。

效果最后的只有GPS,可以比较精确测 ...

使用是在室外,GPS的话在淘宝上看了几种模块,定位精度一般都是2.5CEP,我这边最快的速度也就4米每分钟左右,不知这样的话可以用吗。还有您说的这个加速度只能测速度变化,这个也可以的,这个我试过求出三轴上的加速值,但是在不动的时候这个值也会出现不同的值,我就感觉这个可能是不太准确吧,也可能是我的计算方法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说的对,我这方面确实努力空间还很大。谢谢。
模块与运动的物体安装在一起,使用环境很开阔的

仅检测运动物体自身的速度变化,那用加速度传感器即可。如果运动物体本身有动力,且速度的变化来自自身动力的变化,那么检测动力装置更简单。如果运动物体是轮式或履带的,还可以通过检测轮/轴(履带的本质也是轮)的转速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GPS我也感觉有点大材小用,不过超声波的话,我在淘宝上找了,距离是问题啊,得有好几十米呢,

那就红红外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GPS我也感觉有点大材小用,不过超声波的话,我在淘宝上找了,距离是问题啊,得有好几十米呢,

超声波有远距离的,比如网球场网球测速
几十米的话我建议微波模块,比如BML101

网友:
首先应该分析物体的特点吧。物体既然会动那它总有让它动的工具吧,轮子还是什么。如果是轮子就直接测轮子的转速就可以了啊就像 @chunyang 说的那样。汽车摩托车不就是这样吗。如果没有轮子类似飞行器之类的话,那应该是GPS了。
如果物体行走的地面平坦或许可以考虑红外,想想我们的鼠标,它就是通过红外线检测鼠标器的位移从而知道它移动距离,而且精确度还很高。

网友F:
加速度计与陀螺仪配合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速度计与陀螺仪配合就行了!

您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加速度计就可以检测到到运动检状态,蛇螺仪检测角度,实际上现在的很多都是6轴也就是把2者合在一起了作为运动传感器。 具体算法就复杂一点了,直接看SensorTile代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地磁模块是根据地球磁场确定位置”
没有的事。

要确定物体的位置,只有方法4。

GPS模块在淘宝里找了一些,定位精度都是2.5米CEP,而我这里的行进速度大约在4米每分钟,好像不太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