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LCD写入数据,急!在线等。

楼主:
  我在库里调用这个函数,然后我想写入数据,但是 后面的参数不知道怎么改,或者说这个函数到底是怎样执行的。

/*****************************************************************************
功         能:向COG屏幕中连续写入cnt个数据
适用范围:Template_Driver.c 内部函数
参         数: ptr: 要写入的数据指针
                cnt:指定数据个数
返 回  值:   无
*****************************************************************************/
void Write_Ndata( uint8_t *ptr ,uint16_t cnt)
{
        uint16_t i=0;
        uint8_t temp=0;
        uint8_t *tPtr;
        tPtr = ptr;
        LCD_CS_L;
        LCD_AO_H;
        for(i=0;i         {
                temp = *tPtr++;                // 后来写入字体覆盖之前的图形
                SendByte(temp);
        }
        LCD_CS_H;
}

网友A:
底层函数在 SendByte(temp)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底层函数在 SendByte(temp)呀。

比如说 我现在想让屏幕实现亮一个数字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
楼主看屏的手册了没有?
看单片机手册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说 我现在想让屏幕实现亮一个数字该怎么操作呢?

1楼的代码只是写数据字节操作函数,你的LCD驱动还要包括初始化、写命令字节函数、写数据底层函数、写寄存器底层函数等等。这关系到你使用什么型号LCD,代码厂家一般会提供的。

网友C:
还是得多看LCD使用手册啊,每款LCD驱动,写数据方式不一定相同。看看它的驱动芯片指令。
如果没有时间看的话就看看厂家或卖家给出的读写例子,照着例子改。
void Write_Ndata( uint8_t *ptr ,uint16_t cnt)
这个函数意思是把指针ptr所指的内容一个个传给LCD,总共传cnt个。
这只是写数据,在之前你还要指定从哪个位置开始写屏,也就是在调用Write_Ndata之前还要对特定寄存器写数据。

如果从这个函数上说,你只想传一个数字的话,可以把数字对应的地址给ptr,然后cnt传1。
比如:
uint8_t  number = 8;
Write_Ndata( &number, 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是得多看LCD使用手册啊,每款LCD驱动,写数据方式不一定相同。看看它的驱动芯片指令。
如果没有时间看的 ...

951141617,方便联系一下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951141617,方便联系一下你吗?

qq号吗,我的qq号  382594424。已加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