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NRG-1应用心得(1):两主一从

楼主:
     BlueNRG-1是ST 符合BT4.2规范的BLE SOC,作为从设备(peripheral)可以同时被两个主机(central,比如手机、平板等)连接,具体实现方式为:在默认的SDK软件包BLE工程中,更改如下两个部分即可。
    1、         hci_le_connection_complete_event()里面增加如下一条
{
APP_FLAG_SET(SET_CONNECTABLE);
}
    2、宏定义# define MIN_NUM_LINK  2//默认1改为2
被两个主机连接之后,从设备(peripheral)发起的数据,两个主机同时收到;任何一个主机发起的数据,从设备(peripheral)也能收到

网友:
网址:http://www.safetypass.com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A:
怎么使BlueNRG-1向连接设备发送数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使BlueNRG-1向连接设备发送数据了

aci_gatt_update_char_value 用这个API是BlueNRG-1发送数据的函数

网友B:
如果想让BLE模块同时支持HID和peripheral
比如实现蓝牙键盘的同时还想和另一个手机的APP连接
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让BLE模块同时支持HID和peripheral
比如实现蓝牙键盘的同时还想和另一个手机的APP连接
这种情况有 ...

按照连接两主的做法,是可以,你用peripheral的service来和手机app连接

网友B:
nrg通过hid发送到手机a的数据会不会影响nrg对通过peripjeral的service与手机b的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nrg通过hid发送到手机a的数据会不会影响nrg对通过peripjeral的service与手机b的通信?

不会,走不同的service UUID

网友B:
抽空我试一下 这个功能如果能实现就牛了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抽空我试一下 这个功能如果能实现就牛了

mark

网友:
BlueNRG-1可以用来做主机吗?

网友:
老大,BlueMS有没有可能支持两主一从?

网友:
你好,能请教一下,关于BlueNRG-1的配对和绑定相关问题吗?如果我想通过Fixed_Pin去配对和绑定,在master和slave中应该怎么去设置呢?谢谢大侠!

网友:
我在SDK2.5.0的BLE_Chat例程里,用了您说的方法,
建立了第1个连接后,串口返回的log是:Error in aci_gap_set_discoverable(): 0x0c,不能再进行第2个连接。
0x0c代表ERR_COMMAND_DISALLOWED(不允许的命令)
请问是怎么解决呢?

网友:
请问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SDK呀?

网友C:
是在哪个例程的基础上修改的呀?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在哪个例程的基础上修改的呀?

你是不是有什么开发上的需求,可以论坛发主题帖,这样的关注度更大些
也方便我帮你反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