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差点taijian的DIY

楼主:
去年在@cardin6那里搞来一台3D打印机
号称“玛拉顿公主号”
由于一些原因,吃灰了差不多一年
基于从不太监的互联网契约精神
赶紧捡起来
在小伙伴的帮助下
终于调试到能动的阶段
不过
坑多得防不胜防

这个接口
大了......

发过来的主控板
上黄圈中
步进电机驱动器烧了一片
给跪了
感觉完全是返修失败的货
下黄圈中
行程开关的接线端子顺序有误
按照发货的接线,行程开关直接把电源和地短接
再跪一次

液晶屏底板
牛角座的封装直接是错的
是错的...错的...的....

拔掉牛角座
自己压了条线
终于

做了一个菜单
还行

全塞进底座

开机测试视频
复位和调平

目前只是能够动起来
能不能打印出来
就目前设备的表现
赶脚基本上无望......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ljj3166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你也藏的够深的啊,1年多时间吃灰啊

网友A:
你是从他那里买,还是他送给你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藏的够深的啊,1年多时间吃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从他那里买,还是他送给你的啊?

600蚊,好像

网友A:
估计这600买这个值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这600买这个值不

成品到手即打,仅限玩玩,600还算不错
要自己调试,那就算了吧

网友B:
玩一玩也是不错的

网友C:
哈哈,我的也没有有装好,小孩时常拿来玩,本来也想装起来的,一直没有时间用,

网友D:
不错,打印打印试试啦

网友:
你贪小便宜了

网友E:
主控板淘宝购买6块  收到货后检查并非是图中黄圈所示烧掉的样子   虽然不懂电子 但未发现人为焊接过的痕迹

因三角洲结构所致  调平的时候建议除了中间测高度外  其余圆形四周用手扶正一下效应器部分  否则会增加其高度值  使得四周到达底部0时中间低于0

联机用cura试一下吧  我的设备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相关使用打印视频也发出来过

网友:
请参考本区发布的关于3D打印机相关帖子  不明事理请不要妄下结论

网友F:
咦,你这机器割鸡鸡666,其实taijian了也挺好。

网友G:
直接输入STL文件就可以打印?到时打印出来加个彩绘晒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一玩也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的也没有有装好,小孩时常拿来玩,本来也想装起来的,一直没有时间用,

快来一起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打印打印试试啦

Free:打个diao

网友:
湿弟,你又顽皮了
兄这叫穷玩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控板淘宝购买6块  收到货后检查并非是图中黄圈所示烧掉的样子   虽然不懂电子 但未发现人为焊接过的痕迹
...

确实是有一块电机驱动IC坏掉了
图中已经把它撸下来了
换一块IC上去才正常
今晚测试了一下,可以打印,晚点看看打印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F:
咦,你这机器割鸡鸡666,其实taijian了也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输入STL文件就可以打印?到时打印出来加个彩绘晒一下

不清楚具体支持多少格式文件
不过上位机叫Cure吧
应该可以想办法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