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马达正负极之间接一个104电容有什么用?

楼主:
今天拆了一个小车,发现正负极之间又一个电容,感觉很好奇,明明不加电容也可以正常转,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加个电容呢?

网友A:
吸收电容,用来吸收有刷电机换向噪声的

网友B:
应该是去耦电容,把电机造成的电源噪声滤除掉呀。

网友C:
照片里看,使用的是有刷电机。
有刷电机转动时,电刷与整流片之间会发生火花,对其它用电设备造成干扰。此电容可以减少这种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去耦电容,把电机造成的电源噪声滤除掉呀。

好的,谢谢,我百度了一下去耦电容的作用,有了大致的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照片里看,使用的是有刷电机。
有刷电机转动时,电刷与整流片之间会发生火花,对其它用电设备造成干扰。此 ...

就是电流干扰吗?电流突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是电流干扰吗?电流突变?

不仅通过电动机的电流有突变,电动机两端电压也有突变。此电容抑制电压突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仅通过电动机的电流有突变,电动机两端电压也有突变。此电容抑制电压突变。

好的,谢谢啦

网友E:
是一个滤波电容。主要是滤除高频信号。减少电机对电路的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一个滤波电容。主要是滤除高频信号。减少电机对电路的干扰。

恩恩,好的知道啦,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吸收电容,用来吸收有刷电机换向噪声的

太专业了

网友:
去藕吧,猜的!

网友:
这是个直流有刷电机输入两端特有的电容,起消除电机换向引起的噪声。

网友:
这个电机为直流电机,必须加这个104的电容,去耦用的,我们将交流电整流为直流电的时候,需要增加这个电容,让波形更直。减小峰波毛刺的突变对电机运行的影响。

网友:
有的直流电机不止这个电容,正负极分别对外壳还要加104电容呢

网友:
它可以吸收和降低碳刷上的火花。

网友:
电源加一般都是去耦 。起到滤波作用

网友:
小时候玩具车上就有这个电容,一直不懂干嘛的,这会明白了哈。

网友:
加这个电容的作用都明白了,
多大是个问题,经验值是104的电容

网友F:
104是兼顾成本,体积的选择, 在人工死贵的今天, 把104搭上去至少需要1毛钱的费用, 大批量生产不如用双色的双绞线, 这电容改成MLCC贴在PCB上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4是兼顾成本,体积的选择, 在人工死贵的今天, 把104搭上去至少需要1毛钱的费用, 大批量生产不如用双色的双 ...

好的,谢谢,行家啊。这才是实践有用的知识。

网友:
所以说这个电容并不是多此一举。一般是用来滤波,一定程度去掉一些尖峰或抖动信号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照片里看,使用的是有刷电机。 有刷电机转动时,电刷与整流片之间会发生火花,对其它用电设备造成干扰。此 ...

请问这个电容大小有限制吗?过大会导致无刷驱动芯片OCP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这个电容大小有限制吗?过大会导致无刷驱动芯片OCP吧

电容量增大,一是成本增加,二是体积重量增加。过大当然也会对驱动电路产生影响,使得瞬间电流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