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有可以工作在150℃的MCU 吗 ?

楼主:
请问:
ST有可以工作在150℃的MCU 吗 ?

谢谢!

网友:
你要放到烤箱里吗?

网友:
英飞凌有40℃到150℃的
最高也就是150°了

网友:
汽车级的多少温度区间?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去ST官网查一下吧,反正汽车级是达不到150度,宇航级看有没有

网友:
还是别考虑150度的芯片了 从散热和通风上考虑进行降温处理比较靠谱,材料属性决定了那么高温度本身就是非正常状态

网友:
150度是器件的极限条件,不能长期工作,要把重点放在降低工作环境温度上。

网友:
一般车载级别的芯片也就150度,而且还是上限了。不保证稳定

网友:
英飞凌和TI貌似有,ST好像没听过,ST适合消费类

网友:
STM8AF5288TD!!

网友:
STM8AF5288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