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编码器怎么用stm32f103读取速度信息?

楼主:
最近买了两个光栅编码器,但是资料好少,而且也没有用stm32f103做主控的例子,想请问,这种该怎么去检测和换算呢?而且怎么判断相位前后呢?可否给个提示?

网友:
“想请问,这种该怎么去检测和换算呢?”
资料里面已经说了:两路信号有相位差,根据哪路在先哪路在后判断。

网友:
最近也买了一个

网友:
RM0008上,关于PWM的应用说的有,Encoder interface mode

网友:
st官方有编码器接口的文档和例程,就是基于103的,包括判断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