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
我是想做一个自动增益调节的放大电路,电路的原图是这个样子
可是我们的仿真测试的结果增益一直不对应,问题在哪里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
奇怪,楼主的输入信号同时送比较器(U1、U2、U3)和放大器(U5)。难道是要在输入信号的一个周期之内改变放大器增益么?这样岂不是要造成很大的非线性失真?

网友A:
我是为了比较电压,应为不同的电压对应不同的增益,最后把电压稳定在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为了比较电压,应为不同的电压对应不同的增益,最后把电压稳定在2v

是啊,你当然是为了稳定输出电压。可是,在交流的一个周期之内改变增益,你还不如先放大,然后限幅。电路更简单。
我估计:你还不知道自动增益控制是什么意思。

网友:
就像请大神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