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芯片XC6371A使用中遇到的问题,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
本人项目中需要用到升压电路,将锂电池3.7V升到5V。选型后确定了XC6371芯片,该芯片外围电路比较简单,根据手册,设计了升压电路,但是无论如何得不到正确的输出电压。输出电压反而比输入电压低,不知有没有用过的大神,帮忙指点一下,附升压模块原理图。图上输出端用了47uf电容,输入用的是220uf电容,我都用了100uf,其他地方完全一致。求大神指点

网友:
“但是无论如何得不到正确的输出电压”
测试时接上适当的负载(或者用电阻等效负载)了没有?

网友:
接了负载。

网友:
为啥网上查到的图输入都都是在2角,你的图是输入在3脚?

网友:
你测一下,芯片输入脚和输出脚的波形。看看输入脚,是否是稳定的周期信号。开关频率是多少。输出是不是有周期性的波动。 如果有以上现象。分析布局布线。芯片相关外围元件是否够紧凑,较高频率信号的走线是否达到尽量短。可以飞线调试一下。看能否改善输出,提高电压值。

网友:
大神,我这个图是官方手册。

网友:
昨晚没有查到该芯片手册,但从图中看,这是典型的Boost电路。
Boost电路在芯片不工作时,输出端电压就应该低于输入电压,也就是你的Vout端电压低于Vin,恰好差二极管SD的管压降和电感L上的直流压降。

网友:
由此可以判断,你的芯片没有工作。
至于芯片不工作的原因,一个是芯片损坏,另一个则可能如5楼所说,两引脚接反。

网友:
电感L的右端,在Boost电路中应该是一支开关管(BJT或者FET)接到地。开关管工作就是周期性地将电感L右端接地然后关断。电感L右端应该是BJT管子集电极或者MOSFET漏极,而这种封装的集成电路,通常BJT集电极或者MOSFET漏极是在2脚(内部联接到散热片)。而首帖图中3脚习惯上往往是个输入端。

网友:
测量一下3脚波形,就可以把问题缩小

网友:
用示波器测试了一下,输入输出都是直流信号,没有周期波形。

网友A:
那意思是我的输入输出接反了吗?

网友: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136412/TOREX/XC6371A501PR.html大神这是官方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意思是我的输入输出接反了吗?

我只能说:有这种可能。毕竟芯片在你手中,我没办法替你检查电路和实验。

网友:
楼主用的是XC6372A ?确认一下型号没错吧!如果不介意可以把电路实物拍个照片,说不定有明眼人一眼就看出问题了

网友:
要按这个芯片的介绍的范围输入0.9V〜10V输出,电压范围:2.0V〜7.0V
按手册的外围元件参数配置,检查一下电路焊接连接

网友:
是的,我出差回去上图

网友:
外围除了电容不一样,其他都一样。回去检查下焊接!

网友:
这是我自己的原理图。USB通过CN3052可以对电池充电,4.2V电池通过xc6371a升压到5V。
上次有大神让我换芯片试试,换了之后测试发现结果还是一样,输出的电压比输入的低。也就是根本没有升压成功。真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求大神在帮看看 原理图是否有问题。

网友A(2017-03-28):
自顶一下 召唤大神

网友A:
来自手机
没人来。。。

网友A:
来自手机
结贴。不是电路的问题。换了好几个芯片输出都不对,把以前板子上的xc6371拆下来放在电路里,输出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