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控电压源二阶低通滤波器输入有类似正弦波的杂波

楼主:
图为压控电压源二阶低通滤波器,其中R45电阻为4.7K,别的参数如图所示。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运放AD8061的3引脚输入波形里边含有类似正弦波。输入2管脚为200mv电压,R26输入电压为200mv电压。请问运放3管脚输入波形为什么含有类似正弦波的杂波?

压控电压源二阶低通滤波器

压控电压源二阶低通滤波器

网友:
“输入2管脚为200mv电压,R26输入电压为200mv电压。请问运放3管脚输入波形为什么含有类似正弦波的杂波?”
你那个200mV电压信号,倒底是输入到R26(左端),还是输入到运放2引脚?

网友:
顺便说一句:你的运放使用单电源,但同相输入端未见偏置。这样能够工作吗?

网友A:
红圈的那个地方相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圈的那个地方相接吗?

不仅如此,运放输出端接上C50这么大的电容到地,产生寄生振荡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圈的那个地方相接吗?

C37标注电容量为1pF,此数值相当可疑,如果C38确实是1·nF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C37标注电容量为1pF,此数值相当可疑,如果C38确实是1·nF的话。

是的,电路参数取值值得推敲。

网友C:
这个电路前边是一个精密全波整流,输入200mv是R26左端,R26左端接精密整流电路。之前用的也是这个电路没问题,我自己画了一个板子,电路都是一样的,可是我发现我得压控电压源低通滤波电路有点问题,用示波器测运放3管脚就有这种类似正弦波的波形

网友:
电路图中的红圈是相连接的。

网友C:
电路同相输入端如何偏置?一样的电路,在之前的板子就可以用,我就重新画了一个PCB板,焊接好就发现这个电路有问题,我所说的200mv电压是前边精密整流电路输出的直流电压。测量的时候是把比电路前边电路输入信号为零,但是由于运放自己有200mv输出导致压控电压源低通滤波电路R26左端有200mv直流电路输入,但是测量运放的3管脚有这种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前边是一个精密全波整流,输入200mv是R26左端,R26左端接精密整流电路。之前用的也是这个电路没问 ...

R26左边输入的如果是一个对地为正的直流电压,那么此电路可以使用单电源(如果运放是轨到轨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同相输入端如何偏置?一样的电路,在之前的板子就可以用,我就重新画了一个PCB板,焊接好就发现这个 ...

“测量的时候是把比电路前边电路输入信号为零”
“为零”是将R26左端短路到地还是悬空?还是将精密整流电路的交流输入信号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同相输入端如何偏置?一样的电路,在之前的板子就可以用,我就重新画了一个PCB板,焊接好就发现这个 ...

“但是由于运放自己有200mv输出导致压控电压源低通滤波电路R26左端有200mv直流电路输入”
你自己看看这句话,讲不讲道理?运放输出端和R26有直流联系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仅如此,运放输出端接上C50这么大的电容到地,产生寄生振荡的可能性很大。

我把C50电容去掉之后发现运放的3管脚就没有正弦波输入。请问老师能否给解释一下为啥会产生寄生振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把C50电容去掉之后发现运放的3管脚就没有正弦波输入。请问老师能否给解释一下为啥会产生寄生振荡吗?

那不是“正弦波输入”,是你的运放产生了自激振荡。

你的有源滤波电路,属于具有负反馈的放大器。放大器产生自激振荡的条件是环路增益大于等于1,相移2nπ
运放的输出级具有一定内阻,该内阻会与接在运放输出端到地的电容构成一个一阶低通滤波电路。而这个低通滤波电路会产生附加的相移,如果附加的相移恰好满足振荡条件,就会产生自激振荡。
所以,随手在运放输出端接电容到地,是电路设计大忌。
更详细的讨论,gmchen老师在模拟版面曾发过三篇帖子,你不妨搜一搜,再看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正弦波输入”,是你的运放产生了自激振荡。

你的有源滤波电路,属于具有负反馈的放大器。放 ...

谢谢老师的回答

网友:
只有高速运放才会这样吧,换个低压摆率的可能不会震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