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的stm8l discovery为什么配置SPI的时候寄存器内容不 ...

楼主(2017-03-18):
我买的stm8l discovery为什么配置SPI的时候寄存器内容不变呢?
例程中的测温和测电压都行,GPIO配置也没问题
但是,配置SPI的时候,寄存器内容一直是初始值,不管用库函数还是直接写bit都不行,有了解的大侠么?
已经把液晶屏拿掉了,也不行。
万分感谢!
discovery
寄存器

网友A:
这个建议你上传,你配置的过程

楼主:
配置的代码在这,我试过GPIO注销掉,也是一样,SPI_Init后,寄存器一点都不变,好像没有配进去。
直接写SPI1->CR1 = 0x02;也不变
void spiInit(void)
{
SPI_DeInit(SPI1);
//SPI_CLOCK:PB5, SPI_MOSI: PB6, SPI_MISO: PB7
GPIO_Init(SPI_CLK, SPI_Pin_CLK,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GPIO_Init(SPI_MOSI, SPI_Pin_MOSI,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主机模式,配置为输入 该设置很关键
GPIO_Init(SPI_MISO, SPI_Pin_MISO, GPIO_Mode_In_PU_No_IT);
/* 配置CS管脚 PB4 */
GPIO_Init(SPI_CS , SPI_Pin_CS,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GPIO_WriteBit(SPI_CS, SPI_Pin_CS, SET);
/* 拉高不使能外部SPI设备 */
/* 初始化SPI */
// SPI1->CR1 = 0x02;
SPI_Init( SPI1, SPI_FirstBit_MSB,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Mode_Master,
SPI_CPOL_Low, //TODO: need to be checked
SPI_CPHA_1Edge, //TODO: need to be checked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NSS_Soft,
0x01);
// SPI_Cmd(SPI1, ENABLE); /* 使能SPI */
}

楼主:
发现问题了,原来是spi的时钟没有打开,
现在有个新问题
配置正确后,往DR中写数后,用示波器在CLK上能看到8个周期的clock信号,但是在MOSI脚上什么都看不到,是什么原因?
谢谢!
代码是这样的:
SPI_Initial();
while(1)
{
SPI_SendData(SPI1, 0x5A);
while (RESET == SPI_GetFlagStatus(SPI1, SPI_FLAG_TXE)); // 等待数据接收完成
delay_1us(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