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第一步,能画出来就是一大进步!
第二步,把那些花稍的、“向右看齐”的元件打乱,就是又一大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能画出来就是一大进步!
第二步,把那些花稍的、“向右看齐”的元件打乱,就是又一大进步。

这样的能到什么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能画出来就是一大进步!
第二步,把那些花稍的、“向右看齐”的元件打乱,就是又一大进步。

版主的”第二步“,精辟!!!

网友:
一般水平

网友B:
帮我看看哪里要改进的呢?O(∩_∩)O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我看看哪里要改进的呢?O(∩_∩)O谢谢

这要结合电路原理,考虑每一个元件的作用后,布板就有依据了。

总的原则是,线短、线粗、等长(并行数据线)、分离(强弱信号、不同种类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能画出来就是一大进步!
第二步,把那些花稍的、“向右看齐”的元件打乱,就是又一大进步。

版主 花哨的、向右看齐的元件指哪些 啥意思啊不明白

网友:
第一次能用就很棒了

网友:
类似c84/c46/c86这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版主 花哨的、向右看齐的元件指哪些 啥意思啊不明白

电路布局上,如果从元件在电路中起到的作用方面考虑布板,很难做到整齐划一地布局,而楼主的布版却是这样。

一般地,------- 特别不懂行的老板很欣赏这:看人家布的板子多好啊,多整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布局上,如果从元件在电路中起到的作用方面考虑布板,很难做到整齐划一地布局,而楼主的布版却是这样 ...

明白了

网友:
象这个EC5左端的线,
----------  如果是信号线,把几个电容转180度,布线会很短的,就不用拐弯那么多。

-----------------  如果是电源线,也不需要拐那么长的线。并且,那几个电容应该是靠近所要滤波的器件的电源脚才是,它们几个就不应该布在一起。

网友:
有大神帮看啊,串阻放置,滤波电容放置,耦合放置,很多布局要求。布线的话,要考虑串扰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象这个EC5左端的线,
----------  如果是信号线,把几个电容转180度,布线会很短的,就不用拐弯那么多 ...

这是滤波电容,我的错误,多谢你的建议

网友D:
新人好像都关注画的好看,其实这个不重要。 你应该更关注电气性能的东西,什么类型的信号该怎么走。 不过如果是第一块板子好事值得表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人好像都关注画的好看,其实这个不重要。 你应该更关注电气性能的东西,什么类型的信号该怎么走。 不过如 ...

不是第一块画的板子了,但的确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