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不正常显示

楼主:
为什么把代码下到单片机上运行先开始数码管有显示,但不正确,最后八个数码管都灭了。。。。请教各位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char code shumashuzi[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             //共阳
uint TH00,TL00;
uchar x=0;
uint b=0;
uchar c=0;
sbit yi=P2^0;
sbit er=P2^1;                               //38译码器控制
sbit san=P2^2;
#define xianshi P0
uchar shumashuzi_[ ]={0x00};
void delay_ms(uint );
void unit( );
void main ( ){
unsigned long sum=0;
unit ( );
while(1){
if(x==1){
x=0;
sum++;
shumashuzi_[7]=shumashuzi[sum%10];
shumashuzi_[6]=shumashuzi[sum/10%10];
shumashuzi_[5]=shumashuzi[sum/100/10%10];
shumashuzi_[4]=shumashuzi[sum/1000/100/10%10];                                 //八个数码管每个的显示
shumashuzi_[3]=shumashuzi[sum/10000/1000/100/10%10];
shumashuzi_[2]=shumashuzi[sum/100000/10000/1000/100/10%10];
shumashuzi_[1]=shumashuzi[sum/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10];
shumashuzi_[0]=shumashuzi[sum/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10];
}
}
}
void delay_ms(uint time ){
uint i,j;
for(i=0;i for(j=0;j<124;j++);
}
void unit ( ){
uint s;
s=65536-1000;                               //1ms定时
TH00=(uchar)(s>>8);
TL00=(uchar)s;
EA=1;
TMOD=0x01;
TH0=TH00;
TL0=TL00;                                  //启用定时器0
ET0=1;
TR0=1;
}
void zhongduan0( )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TH00;
TL0=TL00;
b++;
if(b==1000){
b=0;
x=1;
}
xianshi=0x00;
switch(c){
case 0:yi=0;er=0;san=0;c++;xianshi=~shumashuzi_[c];break;
case 1:yi=1;er=0;san=0;c++;xianshi=~shumashuzi_[c];break;
case 2:yi=0;er=1;san=0;c++;xianshi=~shumashuzi_[c];break;
case 3:yi=1;er=1;san=0;c++;xianshi=~shumashuzi_[c];break;                                           //数码管的动态刷新
case 4:yi=0;er=0;san=1;c++;xianshi=~shumashuzi_[c];break;
case 5:yi=1;er=0;san=1;c++;xianshi=~shumashuzi_[c];break;
case 6:yi=0;er=1;san=1;c++;xianshi=~shumashuzi_[c];break;
case 7:yi=1;er=1;san=1;c=0;xianshi=~shumashuzi_[c];break;                                  //该行控制数码管个位,以上一次递增
}

}

网友:
板子上用的是共阴数码管

网友:
shumashuzi_[]里的数应该加0X30

网友A:
程序结构比较乱。最外层大括号,下括号贴边,第二层大括号,应该向右移动,这样,括号的头尾,内容的东西容易看清楚。你的main函数里包含一大堆东西。你好好看看。xianshi=0x00;还有后面的switch,能正确执行吗。 包含在哪个函数里。
shumashuzi_[0]=shumashuzi[sum/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10]; ,明显有问题,sum都被你除成零了。把这块的几条赋值语句先改对了。再把结构弄清楚一些。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结构比较乱。最外层大括号,下括号贴边,第二层大括号,应该向右移动,这样,括号的头尾,内容的东西容 ...

嗯嗯,说的是,会注意的

网友:
程序写的即不规范也有错误,应该先认真认真看书练习。程序这东西是要熟悉硬件的,编程这东西是需要下苦功夫的。

网友:
我给你提点意见。第一点,C语言标识符应该用准确的英文描述,比如数码管段码应该是SEG7而不是shumuguan,中断服务函数是isr而不是zhongduan.第二点51内核的单片机是8位机,你告诉我无符号字符型的数据是不是0~255,你写个100000.他能不出错吗?第三点C语言所有语句顶行写??

网友:
恩恩,学习了。同意徐建庆的意见。

网友B:
共阴管与共阳管的驱动方式是不一样的吧,怎么会调用共阳的驱动类型呢?想不明白。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共阴管与共阳管的驱动方式是不一样的吧,怎么会调用共阳的驱动类型呢?想不明白。求教。

共阴管和共阳管只是一端接的不一样,一个是GND,一个是VCC。所以导致输入口处能够点亮数码管的电平也不一样。原理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