怂了也要干之二:BLDC之硬件调试

楼主:
  在距离上一帖子已经有差不多20多来天,其实断断续续真没时间开电脑,周末也就一两天,     接下来我还是说说我自己挖坑而调试硬件的一些经历。板子上个月已经到手了,焊接了两片,一片是DRV8302的,一片是DRV8301的。作为电机驱动板,该板子不限制在DSP,也可以在其他控制平台搭建,比如STM32。如下图:左边的为DRV8302,右边的为DRV8301

一开始使用DRV8302的时候,一上电内置的DCDC降压输出电压按照DS的完全不对,按照反馈电阻,输出应该为3.3V,但是我这边的输出竟然5V多,但是想着应该是反馈电阻设置的不对,于是我把反馈电阻改了下,可以稳定输出3.3V,而且还会硬件故障报告指示输出(其实最后证明我的是错的,而是仅仅因为芯片的地焊盘我没焊接导致芯片虚地)。但是也并没有在意这些,于是兴高采烈的安装CSS,motorware,然后下载仿真,麻痹这是我又遇到了个奇葩问题,使用CCS老是仿真不了,提示什么错误具体我也忘了,随后去查看了下TI的官方论坛,有个FAE说出了重点,我才知道我使用错了027,官方带的例程是基于027F系列的。

于是无奈,去某宝买了个027F,顺便在该店买了个DRV8301。买回来之后重新焊接一块板子,并且把TI的027焊接为027F

   幸好换了027F之后,下载仿真终于可以了。    但是麻痹我又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内置降压输出电压还是不对,而且还是会报出故障错误,于是我得开始认真看下DS才行,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是自己的挖的坑,就是仅仅因为自己的地焊盘没焊接,导致芯片是能工作,但是没有完整的地参考。

  由截图的DS中的一部分解释,nFAULT会输出是因为芯片过温过流过压欠压。由于地焊盘没接导致芯片误判断欠压或者过压了。  至此,硬件调试仅仅是因为我的疏忽,导致后续的操作连续错误。还是细节决定成败。
  接下来的重点还是在于代码编写。这个真的是对于我没接触过DSP的真的是个伤。 随说会C,DSP还是个单片机,但是它跟ARM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什么还要设置SMD文件完全懵逼,但是还是要学会折腾。
好在官方的代码和解释文档足够多,我也大概从官网陆陆续续找到一些适合我的文档,我就分享在百度云盘。
其实TI有点不厚道,FOC部分是直接烧写在固件,并不开源。但是还是提供了一些比较方便的上位机,gui composer,motorware

  例程也多达20个,从基本配置到电机转动;也有配套的上位机,可以方便查看三相电压和电流,电机的电感和电阻等。
   硬件调试的再此结束,接下来还是代码部分,TI的代码比ST的代码好在于官方资料多,代码简洁易懂。
    最后来个简单的电机转动      又不小心地水了一贴。

   附件地址:http://pan.baidu.com/s/1c21QyRY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RCSN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少年,俺是在学习027的时候才发现有027F,而且电机控制只能用027F。顺便问一句,你这驱动板是按照官方的引脚出的吧?控制也是用官方的Demo试用的吧。问题是你在测试过程中没有遇到一点硬件电路或者软件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少年,俺是在学习027的时候才发现有027F,而且电机控制只能用027F。顺便问一句,你这驱动板是按照官方的引 ...

   TI的F和M系列的都烧写了FAST库固件了,所以可以直接用。至于没有带F的,可以移植官方的另外一个库,叫DMC库。 我这个是按照官方的设计的,引脚兼容C2000的launchpad板子。
  没有啊,我遇到的硬件问题都是我自己挖的坑。软件的话,还是慢慢熟悉TI当中

网友:
别哭,少年

网友B:
竟然转了,RCSN转起来了,不错呀!

网友C:
小电机不错,水完可以给我,

网友A:
DMC库在哪里?我也准备开试

网友:
致命打鸡啊
赶脚RC最新研制的下一代有刷电机无死区Extreme斩波无极变速震动按摩棒就要面试了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DMC库在哪里?我也准备开试

附件那里有,可以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致命打鸡啊
赶脚RC最新研制的下一代有刷电机无死区Extreme斩波无极变速震动按摩棒就要面试了

兰姐姐你说的好高级,我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电机不错,水完可以给我,

追风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竟然转了,RCSN转起来了,不错呀!

多谢壮哥

网友:
玉老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致命打鸡啊
赶脚RC最新研制的下一代有刷电机无死区Extreme斩波无极变速震动按摩棒就要面试了

大侠,你是火星来的吗?

网友:
我的电机转的好不自然,正在继续鼓捣。
PS:忽然发现“怂”是“从”+“心”,这不是说随心所欲吗?

网友A:
楼主求助,我的电机只能来回摆动。也是按照官方的搞的,想问问工程需要修改那些地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求助,我的电机只能来回摆动。也是按照官方的搞的,想问问工程需要修改那些地方

你是按照那个motorware的例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按照那个motorware的例子的吗?

是呀,一行都没改。可是我用的是CCS7.1。编译,什么的都没问题。你用的是第几个例子来实现电机旋转的?有没有更改什么是指,比如user.h的设置

网友:
你好楼主,想请教一下8302芯片底部的接地焊盘怎么焊才好,你后来是怎么焊上的。
其他引脚焊好后,那个地焊盘忘记焊了,这样的话地焊盘和PCB上的焊盘不可能接触到吧,怎么补救。谢谢大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