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033 ad采样问题

楼主:
用max1033采样,调试采样出的电压值都接近,但设置满量程是12v,电压增大到7.5v左右,似乎就达到了满量程,调试仿真发现,当电压高于7.5v时,ad输出的二进制码并不是最大编码,继续增大电压,二进制码也不增大,请问大家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MAX1032提供24引脚TSSOP封装,MAX1033提供20引脚TSSOP封装。每款器件都工作在-40°C至+85°C温度范围内。

关键特性

  • 每个通道的输入范围可通过软件编程设置
  • 单端输入范围:
    • 0至(3 × VREF)/2、(-3 × VREF)/2至0、0至3 × VREF、-3 × VREF至0、(±3 × VREF)/4、(±3 × VREF)/2、±3 × VREF)
  • 差分输入范围
    • (±3 × VREF)/2、3 × VREF、±6 × VREF
  • 8路单端或4路差分模拟输入(MAX1032)
  • 4路单端或2路差分模拟输入(MAX1033)
  • ±16.5V过压容限输入
  • 内部或外部基准
  • 115ksps最高采样速率
  • +5V单电源供电
  • 20/24引脚TSSOP封装

应用

  • 航空电子
  • 数据采集系统
  • 工业控制系统
  • 机器人技术

网友:
外部供电时用REFCAP模式,由软件编程确定每通道独立, 单端输入范围为0V到+6V、 -6V到0V、 0V到+12V、-12V到0V、 ±3V、±6V及± 12V,;差分输入范围为±6V、±12V及±24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