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zigbee模块

楼主:
请问市场上哪一家的zigbee模块做的比较好?需要组网2000个节点,求大神推荐。

另外 看到的N久以前的帖子说CC2530的组网个数比较少,是属于TI协议栈支持的问题,不知道这个信息是否正确

网友:
JN516x 找zlg
当然也没法满足2000点

CC2530做200都难

网友A:
这个你最好咨询下各个厂家问下有没这样的应用,一般市面上的ZIGBEE厂家就支持几百个节点,如果上千的话,ram一定很大。cc2530肯定不行的,至于其他家的NXP,ST的就不清楚了,没具体使用过

网友:
是什么组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JN516x 找zlg
当然也没法满足2000点

CC2530做200都难

我今天咨询了他们的工程师,他们确实也没办法做到这么多点的组网,被动模式下,也就5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最好咨询下各个厂家问下有没这样的应用,一般市面上的ZIGBEE厂家就支持几百个节点,如果上千的话,ra ...

咨询了下楼上推荐的周立功,也没有合适的方案,可能我们的组网的方式需要修改了。本来想采用主动发送的方式,但是基数这么大,数据太多会丢失数据的。

网友:
找几大厂家问问吧!这个一般人不大清楚吧!ATMEL

网友:
国内厂商(什么周立功的)都不要考虑。。。
国外zigbee silicon做的最好,是企业级别的。
silicon有几千的节点的客户经验(据FAE说),不过一般基于NCP模式的。
大容量节点的关键在于:
1. 存储空间;
2. 芯片对于命令的响应速度;
3. Router与ZED的交叉布置;
4. 可能需要多个Concentr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