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FJ64GA004的外部中断怎么用

楼主:
5芯积分
新人刚接触PIC24FJ系列,之前用的18F系列,感觉差别有点大,看了下引脚框图,发现只有INT0引脚,INT1和INT2没找到,看了下手册才发现24F的中断可以检测很多引脚的电平变化,不过没读懂寄存器的设置,求大神指导一下,有例程就感激不尽了,还有24F的配置字都有哪些呢,之前18的直接复制别人的配置字,搞懂作用,请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配置字要看手册,每个型号都稍有区别。尽量学会使用_CONFIG()宏的用法,会有不少帮助。

除了INT0,其它的INT可以映射到大部分GPIO上,这样给PCB布板和程序设计带来很多帮助,更加灵活了。

需要注意INT中断和引脚电平中断是有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置字要看手册,每个型号都稍有区别。尽量学会使用_CONFIG()宏的用法,会有不少帮助。

除了INT0,其它 ...

手册上的配置字没找到统一的呢,只找到几个分散的,还有映射INT寄存器设置没看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置字要看手册,每个型号都稍有区别。尽量学会使用_CONFIG()宏的用法,会有不少帮助。

除了INT0,其它 ...

请问有配置字和初始化的例程吗,兄台

网友A:
很久以前写的一些例程,可以参考,是针对PIC24F 16bit 28pin starter Borad开发板的,很容易移植。带有proteus仿真程序。

https://bitbucket.org/shaoziyang ... ter-board-kit-demos

如果你打开XC16或者C30相应的头文件,里面有很多定义,可以参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久以前写的一些例程,可以参考,是针对PIC24F 16bit 28pin starter Borad开发板的,很容易移植。带有prot ...

怎么下啊,版主

网友A:
可以用支持HG的软件,或者直接下载zip。左边有downloa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支持HG的软件,或者直接下载zip。左边有download。

哪个是AD的,版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个是AD的,版主;

现在推荐使用PIC的MCC功能,类似于ST的STM32CubeMX。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推荐使用PIC的MCC功能,类似于ST的STM32CubeMX。

听不懂呢,版主,网上也没查到。最近要从PIC18F的片子移植到24F的片子,发现AD的寄存器功能设置完全不一样呢,最重要的是没找到存储转换结果的寄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推荐使用PIC的MCC功能,类似于ST的STM32CubeMX。

还有用的C30的编译器,无法编译NOP()和——delay—的函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哪个是AD的,版主;

能加个微信吗,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加个微信吗,版主;

很久没有用PIC的单片机了,一些新的东西都没有更近了,

网友:
同行业的。可以的加个微信可以多多交流下13430885511

网友:
有没有这款单片机 AD转换电压显示的例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