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2芯光交箱(小区机房安装介绍)

楼主:
432芯光交箱(小区机房安装介绍)正值阳春三月之际,万物慢慢复苏,世界焕然一新。三月,也是购买通信设备产品432芯光交箱的好日子,相信不少人已经开始忙活起来了。为此,宁波品悦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推出“325 搬新家”活动,此活动为你推荐一款品悦通信新设计产品432芯光交箱将带给你一个性价比最高的购物体验。432
芯光交箱箱体采用采用SMC不饱和聚脂玻璃纤维材料经高温一次模压成型,箱体表面平整光滑,颜色均匀,不易刮伤。具有高强度、耐腐蚀、耐老化的特点。能抵御剧变气候和恶劣环境的影响,外观优雅的弧度设计,向用户们完美的展现出立体视角,一改你往日的平面视角。目前的432芯光交箱大多数都是搭载智能操作系统了,为的就是能够更加方便的使用,可以安装时更简易。
宁波品悦通信设备有限公司【销售 15336620995 QQ 474665107】专业制造生产多种型号的432芯光交箱厂家直接供货价格优势明显,品悦公司生产96芯光交箱质量过硬,价格优惠。品悦公司具有良好的市场信誉,专业课业的销售和技术服务团队。历经几年的发展,从低端通信产品制造业发展成为高科技产业。以拥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钣金自动化加工数控设备、全自动喷涂流水线、光通信器件等生产设备,并配套齐全高精度检测仪器,为产品提供了可靠的质量保证。
432芯光交箱(小区机房安装介绍)是一种为主干层光缆、配线层光缆提供光缆成端、跳接的交接设备。光缆引入光缆交接箱后,经固定、端接、配纤以后,使用跳纤将主干层光缆和配线层光缆连通。
432芯光交箱(小区机房安装介绍)主要是用于光缆接入网中主干光缆与配线光缆交接处的接口设备。光缆交接箱的结构主要由箱体、内部金工件、光纤活动连接器及备附件组成。按照使用场合不同,可分为室内型和室外型两种,并可以落地、架空、壁挂安装。室外型的光缆交接箱的箱体外形尺寸不宜超过1 600 mm′1 100 mm′400 mm(高′宽′深)。

中文名 :光缆交接箱

环境温度 :-40℃-+60℃

相对湿度 :≤95%

大气压力 :70kpa-106kpa

性能:

432芯光交箱(小区机房安装介绍)是安装在户外的连接设备,对它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能够抵受剧变的气候和恶劣的工作环境。它要具有防水气凝结、防水和防尘、防虫害和鼠害、抗冲击损坏能力强的特点。它必须能够抵御比较恶劣的外环境。因此,箱体外侧对防水、防潮、防尘、防撞击损害、防虫害鼠害等方面要求比较高;其内侧对温度、湿度控制要求十分高。按国际标准,这些项目最高标准为IP66。但能达到该标准的箱体外壳并不多。目前国内使用的光缆交接箱箱体主要有:原装德国KRONE箱体,箱体采用不饱和聚酯玻璃纤维增强材料(SMC),在防水、防潮、防撞击损害方面有较好的性能。国内参照KRONE箱体的仿制品是以铁质为主的金属箱体(一般达到IP65标准)。对于金属箱体,由于其在防水气凝结方面的低劣性能,注定不会得到大量使用,并逐渐被淘汰。国内一些仿制品由于材料性能问题导致箱体在防水气凝结和抗冲击两项性能上与引进德国的KRONE有较大差异,另外由于密封胶条抗老化性能较差,在防水、防尘两项性能上表现也一般。当然在光缆交接箱安装位置的外环境比较好时,降低性能要求,减少投资也是可以接受的。

①活动光纤连接器应满足所选用型式的相关标准中规定的“插入损耗”和“回波损耗”的要求。

②高压防护接地装置与箱体金属工件之间的耐压水平应不小于直流3000V,1min不击穿无飞弧。

③高压防护接地装置与箱体金属工件之间的绝缘电阻,在试验电压为直流500V条件下,不小于2′104MW。

④高压防护接地装置与光缆中金属加强芯、挡潮层及铠装层相连的地线截面应不小于6mm2。

容量

光缆交接箱的容量是指光缆交接箱最大能成端纤芯的数目。容量的大小与箱体的体积、整体造价、施工维护难度成正比,所以不宜过大。在实际设计和工程中,人们对光缆交接箱的容量问题似乎仅仅要求容量越大越好,但这样可能带来的后果是:箱体体积增大、设备价格增高。实际上,我们经常所说的交接箱的容量应该指的是它的配纤容量,即主干光缆配纤容量与分支光缆配纤容量之和。 光缆交接箱的容量实际上应包括主干光缆直通容量、主干光缆配纤容量和分支光缆配纤容量3部分。

光交接箱装维规范

光交接箱是用户和公用网交汇的一个重要中间关口,它一般设在户外,它的装维质量有可能直接影响传输质量,关联客户感知。

一、光交箱规范要求:

1、箱体门锁完好,外观干净整洁,箱内无垃圾杂物。

2、箱内光纤跳线走线统一,自然、整齐、不受力。避免交叉、牵拉、挤压、扭绞现象;箱内跳纤盘绕整齐、固定绑扎.

3、箱内标签应采用标签打印机打印且粘贴完整、清晰、准确、美观。

4、法兰盘上不使用的端口,防尘帽盖好

二、跳纤规范要求:

1、跳纤长度复核规范:一般光交箱中以1米长的尾纤为宜,最长不超过1.5米;避免造成纤材浪费和箱内跳纤拥堵。

2、走线规范:必须严格按照箱内走线路由规则布放,横平竖直,全部落入走线环。对于冗余跳纤须在走线环中绕至合适长度,松紧适度,做到整齐、美观。

3、尾纤盘绕,需直径大于6CM.

画图为例:

左侧为绕线柱,右侧为法兰盘

现在需要从A点跳纤至B点。

蓝色箭头圈为走线路由

根据尾纤的长短,可以有三种绕线方式:

特别注意:如尾纤路由交叉不可避免时,应采取所有竖向走纤在后,横向走纤在前的方式,将所有尾纤理顺。

(如下图)

三、光交箱常见不规范问题

1、箱体污损、门锁损坏无法关闭,刮风下雨日晒,对娇嫩的尾纤伤害很大

2、法兰盘防尘帽缺失

3、跳纤交叉:横竖交叉布放,尾纤凌乱,容易发生缠绕

4、跳纤没有捆扎固定,垂坠散落

四、标准化光交箱欣赏

扎线整齐

横平竖直
线缆盘绕有序
一、三网合一光交箱、光交箱
1.SMC箱体:三网合一光交箱、光交箱箱体,系采用SMC(不饱和聚酯玻纤增强片状模塑料)复合材料经高温一次模压成型,比重轻、抗腐蚀、耐老化、防凝露、密封性能好、安全美观,具有全天候防护功能,能够满足室外工程项目中各种恶劣环境和场所的需要,能克服室外金属设备易锈蚀、寿命短和隔热保温性能差等缺陷。
三网合一光交箱性能特点:
1)材料与外观:该箱体采用SMC复合材料经高温一次模压成型,表面不做任何处理箱体表面平整光滑,颜色均匀,不易刮伤。
2)密封性能好,安全可靠、使用方便:该箱体可前后开门,操作维护方便,箱门采用三点定全门锁,锁芯加盖保护,并用凹边密封条压紧方式密封,安全可靠,防护性能达到GB4208-IP65级要求,能有效防止雨水浸入,具备全天候防护功能。
3)机械强度高、阻燃性好:该箱体由于要用玻纤增强SMC材料,经高温一次模压成形,比重轻、机械强度高,并具有良好的阻燃性。箱门采用纵向全长铰链,不易变形,安装互换性好。
4)抗腐蚀、耐老化、电绝缘性强:该箱体抗腐蚀、耐老化、防辐射、高压防护性能好,电绝缘性强,能够适应强酸、强碱等各种恶劣环境。
5)耐高温、防凝露:该箱体由于采用SMC材料,具有金属材料无法比拟的隔热保温性能,耐高温,并能有效防止水汽凝结。
6)该箱体可配套底座,落地、架空或壁挂安装。
2.不锈钢箱体:光缆交接箱箱体采用不锈钢材料。具有防护能力强、坚固耐用的优点。

三网合一光交箱 性能特点:
1)模块化设计提供了最大的灵活性,满足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需要。
2)箱体外表静电喷涂,抗腐蚀和抗老化能力强,防凝露效果优越,使用寿命大于25年。
3)模块托盘(熔配单元)可绕左前方转轴旋出90°,装入模块内的适配器呈斜角30°卡接式安装,保证了光纤的弯曲半径和避免了强光灼伤眼睛。
4)熔接盘可旋出90°后再抽出,既便于施工,又便于扩容与维护。
5)箱体内有充裕的布线空间,操作维护方便。
光交箱安装及使用规范指导手册
三网合一光交箱、光交箱前言
行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业务发展也越来越趋于多样化,原来的传统语音业务开向宽带数据业务、IP电话业务迅速发展。为满足业务发展的要求,室外光交箱在城区搞好城域网建设越来越显现出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为了对规范常德移动光交箱的统一管理,确保光交箱的整齐、美观,纤芯使用情况与实际一致;为了移动全业务发展提供一个高效、稳定、快捷的平台;为了确保施工单位和维护单位在日常维护中有章可循、有的放矢,便于维护管理人员在业务开通、线路维护工作中有据可依,充分发挥光交箱应有的作用,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特将IP城域网光交箱的安装跳线等相关标准汇总成册,仅供参考。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真诚希望各位领导、同事及一线工作人员多提宝贵意见,以便进一步修改完善。
宁波品悦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光缆交接箱维护管理办法》的通知网络公司网络建设部,网络公司运行维护部: 为保障分公司光缆交接箱(以下简称光交)安全运行,规范光交维护管理,确保光缆网络安全运行,现就相关要求和规定通知如下:
一、光交建维规范
(一)光交进线规范
为了节省管道资源,避免重复建设,主干光缆的容量应适度冗余,布放应一次到位。配线光缆的容量在满足现网需求和备用纤芯的情况下尽量采用12
芯光缆,在交接箱端全部成端。为便于使用操作,光交内进线根数不宜过大,通常情况下,光交的进线根数应尽量控制在10根~20根之间。进线光缆的加强芯须牢靠地固定在光交固定位上,进线光缆的余留需预留在通信管井内,不得预留在光交底座内。
2 进线光缆在光交入口处和上游通信管井内均须悬挂光缆标牌,标明光缆起止点,型号、长度、施工日期、施工单位、工程
名称等信息。
(二)光交进线光缆成端规范单面光交先成端主干光缆,并预留适当位置。后成端配线光缆。双面光交的成端按主干光缆成端在A面,配线光缆成端在B面的原则顺序成端(一般情况下,将面向道路一侧的,易于操作的一面定义为A面)。光交的成端按每12芯批次成端,无需成端仅做预留的纤芯需引出,套好软管,绑扎整齐,贴劳标签。成端后须在成端的熔纤盘右侧牢固粘贴成端标签,含有成端光缆中继段起止点简写信息、光缆芯数、成端占用的起止芯数等信息。考虑纤芯的使用频率,主干光缆的成端和使用均须自上而下,依序成端或使用。配线光缆的成端和使用均须自下而上,依序成端或使用。光缆成端信息绘制在交接箱门上。所有信息同时提交电子档至运维部线路维护中心,由线路维护中心录入资源管理系统。为防止光交内多余的熔纤盘丢失,在光交建设初期需将未使用的熔纤盘收回,交由运维部线路维护中心管理。后期需使用的,由运维部线路维护中心登记后提供。
(三)光交跳线规范光交采用单走纤方式,跳线尾纤长度须适中(盘留不得超过3米),盘留整齐规范。跳线尾纤需牢固地固定在法兰盘端子上。尾纤两端都须粘贴标签,标签须粘贴牢固,字迹清晰工整,标签内容应含有业务名称、中继段起止端简写等信息。跳线信息需添加至光交门上信息表中,并报运维部线路维护中心录入资源管理系统。
二、光交分级维护 运维部根据光交承载业务的重要性、光交节点位置的重要性等因素,将光交分三个级别进行维护,一级光交最为重要,二级次之,依次类推。
(一)巡检制度光交实行分级巡检制度。一级光交:
代维单位按每周1次进行巡检,并填报巡检记录表,记录纤芯变化情况和光交完好情况(重点检查光交锁是否损坏)。线路维护中心片区维护员按每月1次进行巡检。
二级光交:代维单位按每月1次进行巡检,并填报巡检记录表,记录纤芯变化情况和光交完好情况(重点检查光交锁是否损坏)。线路维护中心片区维护员按每季度1次进行巡检。三级光交:代维单位按每两月1次进行巡检,并填报巡检记录表,记录纤芯变化情况和光交完好情况(重点检查光交锁是否损坏)。线路维护中心片区维护员按每年1
次进行巡检。
(二)检后处理 巡检结果与资料记录进行对比,有变化的,须立即上报运维部线路维护中心,由线路维护中心进行资料更新。并发起责任追查。光交被破坏或施工不规范的,由运维部线路维护中心会同代维单位调查原因,调查结果上报公司领导。线路维护中心每月须对代维单位的巡检情况进行现场检查,重点检查巡检完成情况,记录的真实性、准确性,光交完好程度等情况,并填报检查记录交由部门归档待查。

【宁波品悦通信产品售后服务承诺书】
为创造品牌,提高企业知名度,树立企业形象,我公司本着一切追求高质量,用户满意为宗旨的精神,以“*优惠的价格、*周到的服务、*可靠的产品质量的原则向您郑重承诺:
产品质量承诺:
产品的制造和检测均有质量记录和检测资料。
对产品性能的检测,我们诚请用户亲临对产品进行全过程、全性能检查,待产品被确认合格后再装箱发货。
产品价格承诺:
为了保证产品的高可靠性和先进性,系统的选材均选用国内或国际优质品牌产品。
在同等竞争条件下,我公司在不以降低产品技术性能、更改产品部件为代价的础上,真诚以*优惠的价格提供给贵方。
交货期承诺:
产品交货期:尽量按用户要求,若有特殊要求,需提前完工的,我公司可特别组织生产、安装,力争满足用户需求。
售后服务承诺:
5服务宗旨:快速、果断、准确、周到、彻底
服务目标:服务质量赢得用户满意
【品悦通信】销售地区:
华东地区(包括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上海)
华南地区(包括广东、广西、海南)
华中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河南)
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
西北地区(包括宁夏、新疆、青海、陕西、甘肃、内蒙古)
西南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
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
台港澳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